msp430g2303串口能够正确接收,但是发送错误

楼主(2017-03-17):
msp430g2303串口能够正确接收,但是发送错误

楼主:
用示波器观察P1.2管脚,一直为低电平。不知何故?

网友A:
初始化程序看看

楼主:
//uart初始化
  UCA0CTL0=0X00;  //LSB first
  UCA0CTL1=UCSSEL1;//SMCLK(1MHz)
  UCA0BR0=26;   //1000000/38400=26
  UCA0BR1=0;
  UCA0MCTL=0x00;
  IE2=UCA0RXIE; //RXD interrupt enable
  UCA0CTL0 &= ~UC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网友A:
能收就能发 问题不在初始化

网友B:
IO初始化出错了

网友C:
IO初始化选择了Primary peripheral module function is selected?

楼主:
是啊,应该?

网友D:
应该选择Secondary peripheral module function is selected.。

网友E:
楼上正解,大意了吧

网友F:
这个是接收数据后没有就及时的切换到数据发送模式的?

网友F:
UARt的一把都会在接受数据上出问题的,,发送数据的非常容易的,,可你这刚好反了

网友G:
这个就看下那个控制管教的没有及时设置的额

网友H:
用逻辑分析仪的看下其时序的

网友I:
发送数据错误的,,是数据发出去了不对还是没有发送出去的呢?

网友J:
发送数据错误是不是接受的波特率有问题?

网友J:
串口接收数据要共地才行的。

网友K:
分析一下时序

网友L:
看一下楼主的你的代码?

网友L:
串口能够接收数据说明配置的正确,看看发送代码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