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部分具体应该怎样来实现

楼主(2017-03-17):
我想用单片机来测量和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当电机的速度超过设定的值后,单片机来控制它以这个恒定的速度来运行,控制部分具体应该怎样来实现

网友A:
这种东西讲出来就是一本书

楼主:
那推介我一本书呗

楼主:
在电机上装个风叶,用光电传感器接收风叶转动单位时间内切割的次数,用外部中断口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使用IO输出PWM信号控制电机转速,然后通过光电编码器测出电机速度

网友B:
如果达到设定值,PWM波占空比设置恒定,这样电机速度也是恒定运行

网友C: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