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生成安装步骤当中所说的tidcs文件

楼主(2017-03-17):
DCS, IDC, TI, dc
无法生成安装步骤当中所说的tidcs文件

网友A:
怎么出现这个的,楼主详细说说啊

楼主:
ccsv4这个软件啊,安装完后出现点问题,在页面的help-software updatas-find and install中会出现下面的问题

网友B:
有截图吗

楼主:
上面的红叉后面的英文显示的是什么错误啊,是不是我哪里操作不对啊

网友B:
不是很清楚 帮楼主顶下

网友C:
这个是你电脑的配置环境限制的了

网友D:
这个先检查电脑的环境设置的,看是否满足要求的

网友D:
然后是根据操作指导的进行配置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E:
先配置好自己的安装环境的

网友F:
CCS编程产生tidcs文件?

网友F:
楼主重新建立这个工程文件。

网友G:
dsp 28335 的ti官网的所有例程

网友H:
这个在安装的时候,,注意细节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ccsv4这个软件啊,安装完后出现点问题,在页面的help-software updatas-find and install中会出现下面的问 ...

这些问题的有截图么?

网友J:
这个问题的就多安装几次的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K:
重新建立工程,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K:
无法生存也有可能是版本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