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sp430f149的管脚可以复用么?怎么用?

楼主(2017-03-17):
我的msp430f149的管脚可以复用么?怎么用?

楼主:
我 想用msp430的定时器a的捕获功能,并且我想用msp430的定时器b产生一个pwm波形,但是我还要用无线发射模块,他又集成在定时器b的管脚上,定时器b就只有p4.3可以用,请问我可以复用定时器a的管脚么

楼主:
不能又怎么办???复用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捕获,PWM,发射模块,这些脚有在同一个脚上的?

网友B:
如果没在那就直接复用,如果有在同一脚的

网友C:
嗯,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切换着用。

网友D:
至于复用操作,LZ可以看下应用手册和例程

楼主:
有两个是是在一个定时器上的,还有一个在另一个定时器上的

网友E:
你的无线发射,用什么接口?

网友F:
两个用同一个定时器估计需要你切换功能

网友G:
这个主要具体的看你怎样复用了哈

网友H:
这个可以看下具体是什么应用的?要实现的功能特性的。。

网友H:
MCU的管脚复用的并不复杂的,,只要正确设置寄存器的

网友I:
复用是可以的,,设置好寄存器的就OK

网友J:
这个具体的看下是149的哪些管脚的啊

网友K:
msp430f149引脚可以复用。

网友K:
楼主要使用msp430f149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