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一相单独工作很好很稳定,两相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不行了

楼主(2017-03-17):
(无正文)

网友A:
具体情况是啥样的?

楼主:
两相一起工作的时候这两个MOS的DS波形乱了

楼主:
输入功率乱跳

网友B:
是不是电感有很大的叫声啊

网友C:
你是按照TI网站上600W电源的典型应用图接的吗?

楼主:
按照了啊

网友D:
你有没有试过两个单相都能稳定工作吗?

网友E:
两个PFC电感没有使用磁集成结构吧?

网友D:
这颗芯片比较好用,还没碰到过你讲的问题.

楼主:
我让两路一起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楼主:
我是用的两个PQ3220的电感

网友F:
好象是干扰...你怎样让两路同时工作的?

网友G:
应是干扰,试试把接到CS端的电阻去掉,看还是否同相工作。

网友F:
你是把4脚接在15脚来实现两路同相工作的吧

网友D:
楼主是否有尝试过更改工作的频率,或者尝试使用UCC28061

网友H:
28060交错型pfc功控器貌似比较适合100W一下的功率控制电路吧

网友H:
这是建议一下,呵呵

网友C:
28060交错型pfc功控器好象比较适合100W以下的功率控制电路

网友I:
彼此间的电磁干扰的吧

网友J:
这个难道是电磁干扰的?再看下实现过程的

网友K:
这个器件的没用过的,,就不很清楚了

网友L:
看下供电是否正常的不

网友M:
这就是相互干扰的,,没啥解决不了的哈

网友N:
两相一起工作是什么电路?

网友N:
楼主上一下电路看看

网友O:
这个就需要检查下相互间的干扰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