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7-03-17):
在使用TMS320f2812的时候,串口中断一直无法解决,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配置出现了问题:
   SciaRegs.SCIFFTX.all=0xe020;
在fftx寄存器中把使能寄存器写偏移了一个位置。
正确的配置为:
SciaRegs.SCICCR.all = 0x07;设置为8位输出
SciaRegs.SCICTL1.all=0x03;//
SciaRegs.SCIHBAUD=0x00;//
SciaRegs.SCILBAUD=0xf3;//配置波特率为19200
SciaRegs.SCICTL2.all=0x03;//
SciaRegs.SCIFFRX.all=0x21;//
SciaRegs.SCIFFTX.all=0xe020;
SciaRegs.SCIFFCT.all=0x0000;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1;使能sci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帮楼主顶下

网友B:
2812SCI有FIFO,所以我觉得一般情况下不要用中断处理串口通信

网友C:
呵呵,楼主很爱动脑筋啊,自己都把问题解决了,还不忘跟大家分享

网友D:
一般都是注意下相关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E:
这些关于串口寄存器的设计的非常关键。

网友E:
不过像这样的也是必须掌握的,,uart功能应用非常广泛

网友F:
看来还是寄存器的设置问题的哈

网友G:
fftx寄存器?

网友G:
TMS320f2812的串口中断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