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不能启动minicom没有任何信息

楼主(2017-03-17):
COM, ni, ic
板子不能启动minicom没有任何信息

网友A:
还有其他信息吗

网友B:
uboot应该就是没有加载

楼主:
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C:
莫非烧了?

网友D:
都用的是什么啊

楼主:
用的SBC8530单板机

楼主:
芯片是DM3730

网友D:
楼主查看一下是不是引脚焊接的问题?

网友A:
嗯,波特率设置正确吗?

楼主:
明天再说吧,11点了,大伙睡吧

网友E:
单一这样说的,,是不知道原因的,,需要一步步的排除的

网友F:
这个还是需要调整下程序里面的实现部分的。

网友G:
配置的串口不能输出?

网友G:
minicom是需要外部串口模块的。

网友H:
启动minicom需要配置的。

网友H:
你用的是什么处理器?

网友I:
这个额就没怎明白的了哈

网友J:
minicom 要做一些设置

网友J:
置一下波特率,才能相互通信,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K:
配置minicom了吗?

网友K:
minicom需要按照配置,可能串口也存在问题。

网友L:
这个不是很明白具体的意图跟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