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样进行位操作

楼主(2017-03-17):
Code of TMS320F28335 CCS4\v120\DSP2833x_examples\eqep_pos_speed\Example_posspeed.c文件中有这么一段是计算机械角度的:
   pos16bval=(unsigned int)EQep1Regs.QPOSCNT;     // capture position once per QA/QB period
      p->theta_raw = pos16bval+ p->cal_angle;        // raw theta = current pos. + ang. offset from QA

   // The following lines calculate p->theta_mech ~= QPOSCNT/mech_scaler [current cnt/(total cnt in 1 rev.)]
   // where mech_scaler = 4000 cnts/revolution
1     tmp = (long)((long)p->theta_raw*(long)p->mech_scaler);   // Q0*Q26 = Q26
2     tmp &= 0x03FFF000;
3     p->theta_mech = (int)(tmp>>11);           // Q26 -> Q15
4     p->theta_mech &= 0x7FFF;

1~4为什么要这样进行位操作,请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这个肯定是根据计算角度的公式,得到的程序呗

网友B:
是啊,首先的知道怎么计算角度的公式啊。

网友C:
是啊,楼主你需要首先知道计算的公式是什么。

网友D:
只有
3     p->theta_mech = (int)(tmp>>11);           // Q26 -> Q15
这里是在移位操作, 是为了调整 Q26 到 Q15 的变换, 要知道为什么, 研究一下 IQ 库.
其他的 -> 操作符只是指针结构的成员操作

网友E:
p->theta_mech &= 0x7FFF;   // 把theta_mech (-1,1)pu限制在(0,1)pu

网友F:
这样是为了便于让其他的程序设计者很方便的看到这个算法实现的全过程的

网友G:
这样写的便于理解的,,,程序的最终实现形式就是基于二进制的操作的额

网友H:
这样位操作的一目了然的,,能看到真实目的

网友I:
这个其实也没啥的,有些是设计者个人习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