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ad寄存器施密特关闭的疑问

楼主:
  STM8S的施密特触发器关闭是TDRH和TDRL高低两个寄存器,可是手册都写的是保留位,只有位7是可以控制,可这控制是只控制某个AIN引脚还是全部?如果是全部岂不是不做AD的也引脚也收到影响,我看网路上的程序有些是直接把TDRH(L)赋值为0XFF,或者是选择AIN0的情况下把TDRL赋值为0x01的类似方法。可手册上却写的是保留位,只有位7能动,也找不到解释,只好来论坛求助。

0J)_3CBJ_SX5]G5`Tk6FG.png (50.99 KB )

网友A(2017-03-18):
英文版不是这样的。
翻译错了?

网友A:
按照英文版,16个BIT都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