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刚才买了本国产的翻译书

楼主(2017-03-18):
一来是跟IC设计相关,买了有用!
二来是中文名比较招人恨啊,叫什么

硬件架构的艺术:数字电路的设计方法与技术

对应的英文名叫: :The Art of Hardware Architecture: Design Methodsand Techniquesfor Digital Circuits

楼主:
根据最近两天在论坛学到的知识,书名应该翻译成:

硬件架构技术:数字电路的设计方法与技术

因为艺术是种感官的感受,专指音乐舞蹈美术等!
再厉害的电路设计师,也不会被称为艺术家!

楼主:
学模拟IC的都知道吉尔伯特单元,吉尔伯特本人是世界上有名的模拟IC设计行家,此人内功深厚,过几天有空让大家感受一下!
关于art,吉尔伯特有过专门的阐述:

楼主:
关注点1,第一句话中的often是什么意思,初中就学过!
不想art这个常用的口头禅,在这个神奇的论坛,遇到神奇的大师,碰到"有理有据"(牛津词典)的反驳!这个是事先想不到的!

关注点2,注意art一词上有双引号!!!双引号是什么意思,初中也学过了!

关注点3,通过末尾几句可知,连世界一流的设计大师也承认,模电设计严重依赖于经验!!!
这个说法对初学者是个冲击,难以接受!因为他们刚学过教材,感觉什么都能算。而经验不是算出来的,说明是瞎猜乱蒙的!
由于直觉很大程度上是种感性思维,缺乏严格的理论逻辑推理,所以说它是非科学的!
也正是由于如此,才能叫艺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所以毕加索的画,是难以复制的。而技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只要愿意教,愿意学,就一定能掌握!

网友A:
学术界的人说的话。

是不必当真的。

因为他们也未必真的能干什么。

他们仅仅就是知道已近存在的东西而已。

然而众所周知。

仅仅知道已经存在的东西的人算不得有本事的人。

但凡你能做到一点创新的东西。

你都不可能说出学术界的人能说的话。

关于电路设计的art问题。

Well。

其实质有大宝设计的电路才能算art。

很可能大宝非常关心细节问题。

对于直流工作点和温飘问题十分在意。

于是就设计了学术界无法理解的电路。

即使LM1875也是在温飘的问题上下了十足的功夫的。

而且本大师可以肯定。

1875的设计者几乎就是大宝的学生性质的人。

然而到如今。

对于本大师来说。

无论PSRR,CMRR,温度抑制比,静电抑制比等。

其实都是十足的一码事。

没有任何区别的。

然而大宝他们那种兢兢业业的专注细节的设计方法。

是可歌可泣而且还是学术界无法理解的。

然而本大师也同时看到。

没有大宝水平的人。

也设计了很多其他人看不懂的电路。

但本大师可以肯定他们绝不是大宝的学生。

他们的电路设计的非常复杂。

其主要目的就是“商业保护”以阻止其他人看懂。

其次就是他们水平无法达到大宝的水平。

所以只能用“边调边试”的“打补丁”的方法设计电路。

然而能够“入门”的设计才能设计合理的电路。

合理电路绝对就是简单的而不是复杂的堆砌。

如果那些令人难以看懂电路确实可以工作。

Well。

作为商业IC它们确实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就是无法看懂。

然而大宝设计的电路绝不是为了让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看不懂而是对于大宝来说电路只能那样设计。

因此。

很多电路设计者其实是在学大宝。

但他们没有学会真正的东西。

仅仅就是学会“产权保护”了。

大宝没有进行“产权保护”。

所以他设计的运放可以随意地被教科书拿来进行错误的分析和计算。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其实电路设计的所谓的art问题。

确切地说是定性设计方法。

而学术界则只能对已有的东西中的很少一部分进行定量计算。

或学术界即使定量计算了也是采取了大量近似的方法。

而且即使采用了近似简化的定量计算方法依然还是不能定性理解电路。

所以当学术界的人看到art一样的电路的时候。

就只能望洋兴叹地说“模拟电路设计乃art者也”。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人们的认识过程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理性再到感性的。

而学术界的人。

则从来总是理性的。

从而无法上升到感性认识阶段。

这不得不说是中国的国产大学教育的典型问题。

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时候。

就蛮横无理地把拉普拉斯变换在国产教科书中对于学生进行强行灌输。

你哪怕把当时的拉普拉斯发明拉氏变换的时代背景交待清楚也行啊!

自己都不懂而且还用考试成绩来威胁中国的学生。

这就是很不art 的行径了。

如果无法从理论的公式和定理之中。

上升到感性认识。

那么任何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就是如此这样地诞生的。

不能把理性认识上升到感性认识。

那么你注定无法发明创造。

仅仅知道采样定律是不够的。

你要是能用采样定律干点什么。

那么你就是art的了。

你能用采样定律把模糊不清的音频信号给清晰化。

你能用采样定律把模糊不清的画面给清晰化。

你能把灰白照片和影片给彩色处理化。

那么你就是一个能使用采样定律进行创新的人。

就是一个artlist。

即使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

能发明创造。

与艺术家没有任何区别。

本质都是一样的。

只有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才会把理性和感性进行对立。

网友A:
作为一个画家。

使用铅笔进行创作的。

而对于模拟电路工作者来说。

是使用SPICE进行创作的。

对于电工来说。

是使用罗斯刀进行创作的。

而对于中国的广大的生意工作者来说。

则是用唯利是图、偷斤短两、假冒伪劣与坑蒙拐骗等行径进行“创作”的。

因此各行各业的创作本质都是一样的。

都是真正的Artist。

谢谢大家!

网友B:
  其实下次碰到某“理论”大师,你们不需要在概念上扯皮逗嘴,拿出实际案例“请教”之,即可检验其“成色”,哦,估计他又会:此话题就此打住,本人开溜。。。。

网友C:
那么任何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就是如此这样地诞生的。

网友D:
那大师真是让人崇拜呀

网友E:
什么是art?真还是不知道(莫里斯·魏兹)。说模拟设计是艺术好像没错。参照杜威的定义。

“1柏拉图:艺术即模仿
2亚里士多德:艺术即认识
3大卫·休谟:艺术即品味的对象
4伊曼努尔·康德:艺术即可传递的快感
5亚瑟·叔本华:艺术即展现
6G·w·F·黑格尔:艺术即理想
7弗里德里希·尼采:艺术即救赎
8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艺术即情感交流
9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艺术即症候
10克莱夫·贝尔: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
11R·G·科林伍德:艺术即表现
12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
13马丁·海德格尔:艺术即真理
14瓦尔特·本雅明:艺术即灵晕
15西奥多·阿多诺:艺术即自由
16莫里斯·魏兹:艺术即无定义
17纳尔逊·古德曼:艺术即范例
18阿瑟·丹托:艺术即理论
19乔治·狄基:艺术即习俗
20门罗·C·比尔兹利:艺术即美感制作
21肯代尔·沃顿:艺术即假扮
22罗兰·巴特:艺术即文本
23亚德里安·派柏:艺术即恋物
24卡罗琳·科斯梅尔:女权主义艺术
25皮埃尔·布迪厄:艺术即文化生产
26狄利·杰格德:艺术即文脉
27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艺术即后殖民
28道格拉斯·戴维斯:艺术即虚拟”

网友D:
哈哈哈,一方面,很多人说学理工科要考英语四级实在是没必要,一方面,又在研究art的含义,在这里谈art,恐怕要理工科的人学啦英语才能知道其表达的意思,其实英语要是学过的都知道,看一个词,要是从只从字典理解,脱离句子跟**,没意义,很多词在一个句子中的含义,在字典上是没有确切写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一方面,很多人说学理工科要考英语四级实在是没必要,一方面,又在研究art的含义,在这里谈art, ...

从技术方面来讲其实有个形容的渐进:
Tip --》skilled--》professional--》art--》GodLike

小花招--》熟手--》专业的--》艺术的--》大神

网友F:
搞模拟电路的人文采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