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高压电源滤波

楼主(2017-03-18):
为什么高压电源出来,还要通过一个滤波电路接到高阻性负载?为什么不把这部分滤波电路直接集成到电源模块里面?高压电源通过滤波电路以后,实际加在阻性负载的电压不就比高压电源输出的电压低了?

网友A:
高压电源滤波的需要采用耐压范围非常大的器件的。

楼主:
高压电源与阻性负载之间的滤波电路,是不是针对负载而设的,用来滤除负载阻值变化引起的杂波,减少对电源的影响,实现变负载情况下的稳压。纯属猜测,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我用multism模拟了一下,高压电源经过RCR滤波电路以后,需要很久很久,负载两端电压才会升至与电源电压接近的数值,只是接近,还是比电源电压小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