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导致音频输出有噪声,求·解释

楼主(2017-03-18):
最近碰到两个音频电路都是因为接地而导致有噪声。虽然都已经解决了,但是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所以贴出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先贴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实际是经过简化的。音频放大器板的电源是5v的(micro usb接口),音频信号由外面输入,采用3.5mm的音频插座。输出接耳机。
板子上电源的GND与音频输入信号的GND是连接在一起的。

情况1:
采用一台PC给音频放大器板供电(用PC的USB端口),同时提供音频信号(用PC的耳机端口)。耳机上能听到噪声。

情况2:
用手机充电器给音频放大器板供电(充电器的插头是两脚的,只有L、N脚,没有PE),PC提供音频信号(用PC的耳机端口),没有噪声

情况3:
供电与音频输入信号与情况1相同,但是把音频放大器板上的电源的GND与音频输入信号的GND的连线断开,没有噪声

情况4:
供电与音频输入信号与情况2相同,但是把音频放大器板上的电源的GND与音频输入信号的GND的连线断开,有噪声。

请大家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要贴PCB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贴PCB才好分析。。。。

好的。但是实际的电路板不像我描述那样简单,所有全部贴出来,无关的东西可能会干扰到大家。
贴一部分。
板子没有使用大面积的GND覆铜。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是实际的连接情况。

标注了LineIn的插座是音频输入口。蓝色的线是GND连线。白框中的焊盘也是GND。
前面提到的断开,就是从叉号的地方断开(割线)。

断开之后,音频插座的GND与板子上的其它GND就没有连接了。
单独从这个板子上来看,断开之后,音频插座的GND是一个独立的网络标号,可能叫一个其它的名字更合适,例如AGND

楼主:
刚刚又测了一下,PC使用自带的电池,还是使用外接的电源适配器,没有区别。

楼主:
CASE1:
在PC端,电源的地与音频信号的地是连接在一起的(PC_GND)

在音频放大器端,电源的地与音频输入信号的地也是连接在一起的(GND)

这种情况有噪声

CASE2:
在PC端,音频信号的地是PC_GND

在手机充电器端,电源的地是CHARGER_GND.
(PC_GND与CHARGER_GND没有关系)

在音频放大器端,电源的地与音频输入信号的地也是连接在一起的(GND)

这种情况无噪声

CASE3:
在PC端,电源的地与音频信号的地是连接在一起的(PC_GND)

在音频放大器端,电源的地为GND,音频输入信号的负端不接地

这种情况无噪声

CASE4:
在PC端,音频信号的地是PC_GND

在手机充电器端,电源的地是CHARGER_GND.
(PC_GND与CHARGER_GND没有关系)

在音频放大器端,电源的地是GND,音频输入信号的负端不接地
这种情况有噪声

楼主:
个人分析:
CASE1,PC的地与音频放大器板的地之间使用了两条线来连接,可能是噪声的来源。
CASE3,PC的地与音频放大器板的地之间使用了一条线来连接,没有噪声

CASE2,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使用方法。
CASE4这种做法,本身电路就是错误的。音频信号对于音频放大器浮空了,有噪声很正常。

楼主:
5楼的图更新了一下。

CASE 1与CASE 3做对比,差别只是放大器板上音频输入信号的负端是否接地。
如果在放大器板上接地,个人觉得会导致音频输入信号的回流径与电源的回流会相互重叠。这样会导致噪声。

CASE 2与CASE 4做对比,差别只是放大器板上音频输入信号的负端是否接地。
如果在放大器板上不接地,那么音频输入信号会在放大器板上失去参考点。

网友B:
共地造成的,音频输入地和电源地要分开,然后再末端单点接地

网友C:
电源地与音频地是不能连接在一起的,这样是有干扰的,如果你真的要连接在一起两地之间必须要串一个磁珠,磁珠的参数根据你的音频频率来定的!

网友C:
为了保证音质信号,在LAYOUT时电源地与音频地必须要分开隔离走线并且音频的输入输出都要包地的方式进行走线,这样才能保证你做出来的音频放大器没有澡声!

网友D:
情况1:PC 中的USB供电口其实是DC-DC一路转换过来的,噪声会比较大,音频IC的主板供电会特别处理一下,供电地其实跟USB的地是分开的,磁珠隔离的,你用USB给外部放大器供电,那么USB的地线的噪声就会跟PC上音频的IC的干净地给干扰了

理解这个前提,你下面的几个情况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E:
这四种情况根据有无噪音不就是分两种情况吗,一种是音频放大器负端地,这种情况无噪音,另一种是音频放大器负端不接地,这种情况有噪音。我感觉没噪音的情况是因为放大器输入端的噪音电流都被导入地线了

网友E:
也可能是放大器负端接地组成了一个闭环反馈电路,这种电路形式减小了噪音

网友F:
功放电路中最忌讳地线在电路中形成闭环,即便是单点接地也是有讲究的。一般而言以输出为例,所有的地线连接像是一条直路就Ok!如果形成其他形状,比如T,派[多点],等容易形成噪音。但有特例是,共地的点在极个别的情况下用导线试可以找到最佳点。还有的情况就是中小功放数字电路中,大包地是可以的,反而有助于减少数字调解产生的噪音。看你自己的分析也十分有有意义。试试吧

网友C:
你只要记住凡是跟音频,视频有关的产品,电源地与信号地都要分开隔离走线,中间最好用磁珠连接,信号线都要包地走线。电源最好做一个蒎形滤波处理下这样电源就很干净了,做出来的产品才能保证无澡声。同时也要考虑安规问题。

楼主:
晕,CASE 4的情况是有噪声的,已经更正。
不小心把其它3个图给删除了,周一到公司再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地与音频地是不能连接在一起的,这样是有干扰的,如果你真的要连接在一起两地之间必须要串一个磁珠,磁 ...

不能连接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我从字面理解,就是电源地与音频地在PCB板上是不同的网络。

那从音频放大器板来看,
1.如果音频输入信号是一个单端信号,不做处理,那就是一个浮空的信号。
在CASE 4中,如果将两个电容中的下面那个去掉,运放出来的完全是噪声。
这种情况下,音频输入信号根本无法形成回路,如果能正常功能工作?

2.如果像CASE4 那样处理,把单端信号伪造成差分信号,信号源端(PC)与音频放大器板不共地。
也是有噪声的。

这种情况下,我个人理解音频输入信号与PC_GND间形成了回路,但是又不那么好。
改成CASE 2那样,让PC输出的音频信号地PC_GND  与 音频放大器板的地 连接在一起,才没有噪声。
这种情况下,是音频地与电源地连接在一起的。
与你说的”电源地与音频地是不能连接在一起的“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地造成的,音频输入地和电源地要分开,然后再末端单点接地

谢谢!
能否说具体点,做好能上图。

另外这个做法的机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放电路中最忌讳地线在电路中形成闭环,即便是单点接地也是有讲究的。一般而言以输出为例,所有的地线连接 ...

谢谢!我隐约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不清楚是什么机理。

网友G:
一点接地。才能消除信号乱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点接地。才能消除信号乱流。

一般情况是的。音频官方是放大人耳可辨的声音,如果接地产生回路后,纹波经过放大就会在喇叭上产生噪音——对于电路中有对萍乡有提升的电路正好在提升频段会更明显。所以一般音频功放电路要1点接地,而最佳的接地是从输入到输出是一条直线——不是物理上的,只是逻辑上的——这样保证是单点接地,而且电源如果不分级,最好从前置级和功放级之间接入,前置的电源有RC滤波。

网友H:
个人分析:

网友D:
  关键是PC USb 部分输出的电源需要进行LC滤波,同时使用线性LDO稳压在4.5-4.7V,这样基本可以消除DC-DC 噪声,同时地线要讲究点回路流程,两个地是可以连接的,或者用磁珠稍微做下隔离,小信号回路与相对大电流的回路不能交叉

网友I:
其实引起噪声的原因很简单:在音频放大器中,若信号输入的地线与电源的地线构成一个环,那么外界各种干扰信号产生的磁场就会在这个环中产生感应电流,这个电流就在放大器输入端形成干扰电压。
解决的方法是:一,将环断开,如同楼主的做法。二,采用全差分传输,伪差分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引起噪声的原因很简单:在音频放大器中,若信号输入的地线与电源的地线构成一个环,那么外界各种干扰信 ...

这个说法是第一次见,有点意思。

以前常看到的是电路板上的电源线与地线要靠近,不要搞成一个大的环路,这样容易耦合外部的磁场。

网友I(点评):
我的这个判断在一些资料上是有的,不过不常见而已。另外,这个判断也是我在多个实践例子中所证实了的,所以还是比较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PC USb 部分输出的电源需要进行LC滤波,同时使用线性LDO稳压在4.5-4.7V,这样基本可以消除DC-DC 噪 ...

因为认为耳机上的噪声不是电源部分噪声引起的,所以没有对电源部分的电路进行介绍。

实际的电路是USB的5V经过一个低噪声LDO(ADP150)产生3.3V给系统上各个芯片供电。之前其它地方也用过这样的电源电路,效果比较好。

因为不想把问题搞得复杂,干扰大家分析问题,所以这一块就从简了。是我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引起噪声的原因很简单:在音频放大器中,若信号输入的地线与电源的地线构成一个环,那么外界各种干扰信 ...

先说谢谢!

1.个人也觉得是地环路造成的问题,但是不清楚原理。
你的解释磁场变化环路中产生了感应电流导致噪声。
如果有资料的话,能否传上来,或者指明出处。

2.等一下,我做个试验,改变USB线与音频线之间的距离,也就是改变环路的面积,
如果是你说的原因是这个电路板有噪声的主要原因,噪声变化应该比较明显才对。
否则的话,只能说是次要原因,或者说有一点影响。(已经做过试验了,环路大小对噪声基本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情况是的。音频官方是放大人耳可辨的声音,如果接地产生回路后,纹波经过放大就会在喇叭上产生噪音— ...

谢谢!
“所以一般音频功放电路要1点接地,而最佳的接地是从输入到输出是一条直线——不是物理上的,只是逻辑上的——这样保证是单点接地”
这一段能否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需要这样做?

网友J:
要真正找到噪声来源,只有楼主自己用示波器慢慢测试,慢慢找。确定噪声频率、波形,是50Hz工频?或是开关电源几十KHz的周期尖峰干扰?,相信楼主一定可以找到。

如果干扰是工频,有可能是PC开关电源的市电输入部分的Y电容导致的。楼主连接PC电源的市电三针插座的PE并未连接到真大地?
其实,这就是EMC问题。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真正找到噪声来源,只有楼主自己用示波器慢慢测试,慢慢找。确定噪声频率、波形,是50Hz工频?或是开关电 ...

四楼已经说了“刚刚又测了一下,PC使用自带的电池,还是使用外接的电源适配器,没有区别。

50Hz及开关电源的噪声都可以排除。
与市电的PE接不接大地也没有关系。

网友K:
https://bbs.21ic.com/icview-1699792-1-1.html

如果您有时间,去看看这个帖子,这是我遇到的问题,也是杂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所以一般音频功放电路要1点接地,而最佳的接地是从输入到输出是一条直线——不是物理上的,只是 ...

前级小干扰经过多级放大后就可能在喇叭上产生较大的噪声,后级的电压放大倍数通常比较小,电流放大倍数较大,对小信号不敏感,因此后级不是抗干扰的主要考虑点。
理想的功放电路,前级[包括频域调整级]最好是独立的“干净”的电源,后级何以高压直接滤波提供给功放管;如果有功放管之前的推动级,可以将高压电源整流滤波后提供,这样电源就有两组比较麻烦。
所以一般不是高级音响,一个电源,前级应该有阻容滤波——最好是有源滤波或正负3端稳压器件提供,后级简单滤波即可。这就是中点入地的理由。详细理论问题可以自己看看高级影响系统类的书。

网友L:
根据你的4个实验,就可以分析出:信号地由PC电源地提供是可以出现无噪声的情况,所以基本排除它带来的影响。
实验中有两次出现噪声,第一次出现是由于有两个地,一个的PC地一个是信号地,这两个地分别在电脑及放大板处进行了连接,形成了一个大圆环。
两次没出现噪声的时候:一次是两种无关电源共地不形成环,一个是只有一种地。
所以地成环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性十分大。
解决方法21楼已说。

网友L:
建议楼主测环路影响时不用改变长度,放个通话中的手机在里面试试。

网友L:
电脑内部的影响应该远大于外界的影响,你放个手机就可比比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认为耳机上的噪声不是电源部分噪声引起的,所以没有对电源部分的电路进行介绍。

实际的电路是USB的5V ...

具体是什么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在论坛讨论只能有一个大概方向,你这里的案例其实要把握的是:电流总是沿最小阻抗路径返回

如图片所示,USB上地跟音频信号部分的地其实是两条拉出来的地,最后在PC上单点共地,而你扬声器的输出其实是用了USB的地,红色代表大功率的地,绿色代表小信号地,而小信号的地跟大电流的地要接一个磁珠或者电感(要根据具体的抗干扰阻抗选择),增加地衔接阻抗,那么这时小信号的回流路径则会沿着音频地返回,而不会绕过USB的地再经过共地点再返回音频端,形成所谓的环路,DC-DC上的切换噪声则加在音频小信号上(运放的高阻抗输入特性注定这个信号回流电流非常的弱和容易被干扰),你这里要小心处理的则是放大器大功率反馈端反馈的信号有可能带有DC-DC纹波残余,这一点纹波残余反馈回小信号端,则会造成输出噪声(通常做法是前置放大拥有足够的放大倍数,反馈都在小信号地实现,而大功率只做射级输出形式,那么干扰最小)
不过集成IC的音频也不好处理,通常IC也会区分出大功率地和小信号地,有则容易分开接地了,最后一点,小信号部分的电源取电也是USB上取的,需要增加一级LC或者LDO隔离,放大器部分会对电源纹波干扰会有抑制效应,这里面的两路分开的电源其实按照PC电源那个形式做一次单点地即可,图上不好表示出来,故没画出来
随后的几个例子其实用电流最小阻抗路径分析就能得出结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是什么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在论坛讨论只能有一个大概方向,你这里的案例其实要把握的是:电流总是沿最 ...

谢谢!辛苦了。

已经想清楚了是什么原因,明天去公司后更新。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个人分析:
CASE1,PC的地与音频放大器板的地之间使用了两条线来连接,可能是噪声的来源。
CASE3,PC的地与 ...

环地了吧
而且开关电源和信号公用一段底线
地弹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环地了吧
而且开关电源和信号公用一段底线
地弹妥妥的

是的,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链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链接?

《良好接地指导原则》
《减小DC_DC 变换器中的接地反弹》

减小DC_DC 变换器中的接地反弹.pdf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的,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链接?

我做的时候都是单点接地信号地功率地分开然后我是通过usb接地的
那根地线只有usb的电流从哪里走就不会出这个问题
还有我信号源地没有接pe pe线是悬空的

楼主:
这个文档与这个帖子提到的问题最为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