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MX6UL开发板 多串口工业级学习实验板 ARM嵌入式工控板FREESCALE

楼主(2017-03-18):
开源硬件,底板所有文件开放,PCB文件,原理图,BOM都是以源文件提供。
出厂前24小时老化,尽量做到零返修率

以工控实际应用而设计,接口丰富,大小仅11.5cmX10cm
完全以工业使用为标准,芯片 工业级, 接插件 工业级,全工业级材料 才是工业级。
相同的价格,比使用芯片厂商,NAND Flash 使用镁光的29F2Q08,而不是飞索,三星。
核心板 采用经典的插针形式,镀金插针,与底板牢固接触,同样方便生产测试及返修。相对于邮票孔,插针同样 可以焊接在底板上,而邮票孔核心板 二次过回流焊 是个问题,测试排故是个问题,返修是个问题,唯一的好处,省成本。

硬件参数
名称        标配参数        描述
主要参数
CPU        IMX6UL @ 528MHz        ARM Cortex-A7架构,工业级温宽
内存        1片256MB DDR3        工业级温宽:-40℃ ~ +85℃
NandFlash或e.MMC        1片256MB SLC NandFlash或
1片4GB e.MMC        工业级温宽:-40℃ ~ +85℃
加密芯片        48bit唯一序列号及EEPROM        用于软件加密,产品维护等
LED心跳灯        系统运行指示灯
LED电源指示灯
常用引出接口参数
百兆以太网接口        1路        1路的10/100M自适应网络接口,CPU自带2路MAC,即可设计2路独立的网口
USB HOST        2路        USB2.0高速
TF卡接口        1路4线的TF卡接口        支持大容量TF卡和MicroSD卡,设计了热插拔检测,支持eMMC协议v4.3和SD Memory Card协议v2.0
LCD触摸屏接口        支持3.5/4.3/5/5.6/7/8寸LCD液晶屏,最大分辨率支持1366x768        采用50pin FPC接口与液晶屏背板相连,支持电阻电容屏
音频接口        I2S音频接口        采用WM8960作为音频编解码芯片,通过I2S接口与处理器连接,支持立体声耳机输出,双声道麦克风输入,1W扬声器输出
串口        5路        5路独立的RS232电平的串口,其中一路常用于调试串口
485接口        3路        经过了RS485电平转换,且具有TVS保护电路
CAN接口        2路        支持CAN 2.0 Part A和2.0 Part B,最高传输速度可达1 Mbit/s
RTC时钟        高精度时钟芯片        采用高精度低功耗的RX8025时钟芯片,具有后备电池,可以在断电时保证时间不丢失
复位按键        系统硬复位        复位按键连接至核心板处理器的复位IO,通过按键复位可以使系统硬复位
LED指示灯        1个        电源指示灯,用来指示底板电源是否供电
扩展接口        若干GPIO,1路I2C、GPMC总线接口        部分管脚功能复用
电气特性
输入电压        +12V
工作温度        -40℃~ +85℃        工业级温宽
工作湿度        5% ~ 95%
结构参数
底板尺寸        115mm X 100mm
PCB        2层

软件参数
名称        标配参数        描述

U-Boot        版本:2015.05.01

提供源码
        引导内核。支持NandFlash、SPI Flash、EMMC、 SDcard等存储设备启动
        系统引导支持NFS挂载、RAMDISK形式的根文件系统;支持NFS挂载、从FLASH中引导压缩或非压缩系统内核
        设备驱动串口、FLASH、以太网等驱动支持
        Flash、内存大小自动检测;CPU型号检测
        CRC32校验可校验FLASH中内核、RAMDISK镜像文件是否完好
Linux内核        版本:3.14.52        提供源码
        RTC驱动(RX8025),支持掉电精准保存时间        提供源码
        MAC驱动        提供源码
        触摸屏驱动        提供源码
        LCD驱动        提供源码
        串口驱动        提供源码
        音频驱动        提供源码
        PPP驱动        提供源码
        GPIO驱动        提供源码
        按键驱动        提供源码
        SPI驱动        提供源码
        CAN驱动        提供源码
        USB驱动,支持各种USB外设        提供源码
        MMC/SD驱动,支持大容量TF卡        提供源码
        I2C驱动        提供源码
        看门狗驱动        提供源码
        LED驱动        提供源码
        MTD驱动        提供源码

文件系统        NandFlash UBI格式;EMMC EXT3格式        提供源码
        QtEmbedded-4.8.6-arm        提供源码
        tslib1.1        触摸屏校准及测试
        Libc 2.15        C库
        Busybox 1.20.2        支持telnet、vi、mount
、ping等工具
        ntpdate 4.2.6        网络对时
        ppp 2.4.5        点到点协议服务
        sqlite 3.6.10        数据库管理
        vsftpd 3.0.0        ftp服务器
        boa 0.94        http网络服务器
        gdb 7.5        C/C++等代码调试工具
        apache 2.4.3        http网络服务器
        hdcp 3.1.2        自动分配IP
        U盘自动挂载脚本

测试程序        uart_test        串口测试
        lcd        lcd测试
        rtc_test        rtc测试
        wtd_test        看门狗测试
        gpio_test        gpio测试
        can_test        CAN接口测试
开发环境        ubuntu14.04        开发环境已建好,可直接使用
        arm-linux-gnueabihf 4.9.tar.gz        交叉编译器
arm-linux-gnueabihf
4.7.3
        sshsecureshellclient_3_2_9.exe        ssh工具
        tftpd.exe        tftp服务端软件
        A ComMonitor.exe        串口调试工具
        putty.exe        终端工具
想看图的朋友QQ联系 527130394

网友A:
光说不练没有意思,赫赫感觉和我们的产品很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