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U8810需要接两个柱极体MIC,怎么办

楼主(2017-03-18):
版主好,我们用的NAU8810需要接两个柱极体MIC,

看了下datasheet,应该是支持接两个柱极体MIC的,

MIC-接一个,MIC+接一个,

有参考原理图吗?

网友A:
MIC-接一个,MIC+接一个。。。。。。。似乎应该是一个MIC同时接MIC+和M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接一个,MIC+接一个。。。。。。。似乎应该是一个MIC同时接MIC+和MIC-

柱极体咪头的负极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柱极体咪头的负极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你这是想当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想当然吧?

是你想当然的以为我想当然

网友B:
官方给的典型应用图是接一个。

网友B:
根据描述,+的是放大,-的作用衰减。
因此如果接两个,当然两个是要共地模式
+的放在你要放大的音源处,比如手机的下端。
-的是衰减对象的,就是噪音,比如手机的顶端。

网友B:
比如这个手机的双麦克风降噪。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这个手机的双麦克风降噪。就是这样。

手机的双麦是软件降噪的需要,跟这里的咪头正负极,扯不上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描述,+的是放大,-的作用衰减。
因此如果接两个,当然两个是要共地模式
+的放在你要放大的音源处,比 ...

“根据描述,+的是放大,-的作用衰减”,

不是吧,把原话贴出来研究下?

网友C:
下载了资料看了看,应该就是一个接正极一个接负极,楼主可以试试啊,那个资料写的就是你想抑制的信号接负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机的双麦是软件降噪的需要,跟这里的咪头正负极,扯不上啥关系。

手机双麦克风就是硬件,也是个运放弄的。

网友D:
直接看这个芯片的手册不就知道了,都在这猜,看了一下就是几句英语,都不认识去谷歌翻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