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会比桥式整流发热吗?

楼主(2017-03-18):
图1

电路如上图1所示;交流波形整流后,给DC-DC芯片,输出稳定的直流信号。
交流信号如下两图,图3为放大之后。

图2

图2

图3
图3是整流之后的波形。看着纹波比较大。

现在问题是,直流输出12V/2A的时候,整理二极管SS510/5A100V(D1、D2)和220uF/50V的滤波电容(C2)热的不得了。我对这块不了解,查不出什么原因,为什么发热这么严重。
我知道,降低输出功率后发热没那么严重。

我想问的是,是不是,把半波整流改为桥式整流会好些?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这电路不可以用桥式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220uF小了点改用1000~2200uF。

把整流部门部分去掉,留着220UF的电容,输入直流,输出还是12V/2A,整个电路温温的,不烫。我在220UF的电容上并了一个470UF的电容,还是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不可以用桥式整流。

大神,为什么不能用桥式整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为什么不能用桥式整流呢?

首帖电原理图变压器绕组左边电路你没有显示出来,但从你贴出来的波形看,绝对不是工频交流电源,而是反激开关电源。
反激开关电源整流输出用桥式整流,什么好处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帖电原理图变压器绕组左边电路你没有显示出来,但从你贴出来的波形看,绝对不是工频交流电源,而是反激 ...

谢谢,maychang 版主。
应用是无线供电,那个不是变压器绕组,是接收线圈。
发射电路由发射线圈与电容组成的并联谐振回路将能量辐射出去,接收线圈接收能量

请问,版主,请看下4楼,为什么整流后发热这么严重?直接输入直流却不怎么发热?

网友A:
如果是无线供电,似乎可以用桥式整流,对降低纹波电流有帮助。
电容要用适合高频的低ESR电容,纹波电流要足够,不行就多个并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 版主。
应用是无线供电,那个不是变压器绕组,是接收线圈。
发射电路由发射线圈与电容组 ...

无线供电,接收线圈和变压器绕组是一致的,无非耦合较弱而已。
无线供电,因发射回路有电容储能,可以用桥式整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 版主。
应用是无线供电,那个不是变压器绕组,是接收线圈。
发射电路由发射线圈与电容组 ...

“版主,请看下4楼,为什么整流后发热这么严重?直接输入直流却不怎么发热?”

直接输入直流,二极管上的损耗仅仅是管压降的损耗(通常也称直流损耗)。在供电频率相当高时,二极管的损耗还包括反向损耗。此损耗发生于二极管两端电压由正向导通变为反向时。由于先前二极管正向导通,两端电压突然变为反向时,二极管并不能立即关断,而是会流过很大的反向电流(这意味着很大的损耗),延迟一小段时间后二极管才会关断。因为这种损耗是每个周期发生一次,所以这种损耗与工作频率几乎成正比。你的无线供电频率高达150.4kHz,当然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损耗很大。
正是这个原因,普通二极管如1N4007绝对不能用在开关电源(工作频率20kHz)上面,只能用在频率不超过1kHz的整流电路。频率高的情况下,必须使用快恢复的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 版主。
应用是无线供电,那个不是变压器绕组,是接收线圈。
发射电路由发射线圈与电容组 ...

没有查到你的整流管SS510资料,不知道在频率高达150kHz情况下是否适用。不过,即使是萧特基二极管,在这个频率之下损耗也会是相当大的了。

网友D:
maychang分析得对,我建议你改为全桥整流或采用桥式整流模块,一定要选择响映时间快的,否者也解决不了问题,另外滤波电容也最好选择容量大点的多并几个1000UF,同时也并几个高频电容。希望能帮到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请看下4楼,为什么整流后发热这么严重?直接输入直流却不怎么发热?”

直接输入直流,二极管上 ...

谢谢版主,我 还有两个疑问,希望你有时间的时候帮忙解答下:
1.滤波电容为什么发热呢?
   是不是因为电容的ESR太高导致的?我选用电容的时候没考虑“高频”和“LOW ESR”这两个参数,随便买的“220uF/50V”的贴片电解电容就贴上去了。

2.DC-DC芯片为什么发热?
   是不是因为输入给DC-DC芯片的电压纹波太大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ychang分析得对,我建议你改为全桥整流或采用桥式整流模块,一定要选择响映时间快的,否者也解决不了问题 ...

谢谢你,兄弟

楼主:
原理图上标错了,我用的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SS5200。

网友E:
版主可是比你父亲都年长。
1.ESR几乎是电容发热的唯一原因。看你波纹太大,必是C太小或EsR太大。起码也不要大于1V吧。
2.芯片发热于波纹无关。

网友D:
zzgezi客气了!相互学习讨论!共前进!做电源出了要考虑文波、ESR、高低频等因数外还要考率带载能力,功耗和安规规则,电源的稳定性可靠性相当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可是比你父亲都年长。
1.ESR几乎是电容发热的唯一原因。看你波纹太大,必是C太小或EsR太大。起码也不要 ...

谢谢Lgz2006的解答。还有,我知道版主是长辈,没有冒昧的称呼版主为兄弟,我是回复的 网友 从薪的。笑脸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Lgz2006的解答。还有,我知道版主是长辈,没有冒昧的称呼版主为兄弟,我是回复的 网友 从薪的。笑脸 ...

是我看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版主,请看下4楼,为什么整流后发热这么严重?直接输入直流却不怎么发热?”

直接输入直流,二极管上 ...

请问高频时的反向损耗比直流时的损耗哪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问高频时的反向损耗比直流时的损耗哪个大?

无论频率多高,直流损耗都存在。所以只要是交流,必定比直流情况损耗大,且频率越高,损耗越大。
以上叙述,条件是正向电流相同,反向电压相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 版主。
应用是无线供电,那个不是变压器绕组,是接收线圈。
发射电路由发射线圈与电容组 ...

谐振能量巨大 不解释 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