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读片内flash失败

楼主(2017-03-18):
参考的是MSP432的例程,但很遗憾的是例程只有写入,没有读出,于是我按照一般思维写了个读片内flash的函数如下:

写入是没有问题,但怎么都读不出来,有用过这款芯片的还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HWREG8()这个函数,手册里没写这个函数。我没用过。你确认下是否支持

网友B:
读的话跟写还是有区别的,,先找下官网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WREG8()这个函数,手册里没写这个函数。我没用过。你确认下是否支持

我最开始是直接用:
   char* p = USR_BUFFER_START;
    for(i=0;i<len;i++)
    {
        *pbuff++ = p++;
    }
HWREG8这个函数也很简单,没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的话跟写还是有区别的,,先找下官网上看看

官网找不到读的信息,所以才到这里来讨教!

网友C:
TI的最新的MCU。

网友C:
楼主这个数据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D:
完全不用这么麻烦。
用指针指向要读的地址,直接就可以赋值读了。
读片内FLASH和读RAM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数据能不能读出来?

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不用这么麻烦。
用指针指向要读的地址,直接就可以赋值读了。
读片内FLASH和读RAM没有区别。 ...

我那样试过了。读不出来,所以才来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一下 http://www.ti.com.cn/tool/cn/msp-exp432p401r

那里的资料我看过的,似乎没有找到我想要的,或许是资料太多了,我没找到吧

楼主:
8楼说的是对的,我那样操作也没问题,只不过我最后那个printf有问题,printf里面的pbuff经过for循环之后都指向读出来的字符串末尾了,当然打印出来的是空的。

网友F:
读不出来数据,有什么办法

网友F:
有没有什么读写保护?

网友G:
这个读取flash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G:
这个是内部的调用函数吧。

网友H:
读片内FLASH和读RAM没有区别。

网友I:
可能读写地址存在问题。

网友J:
能够写入你怎么查看的?

网友J:
flash读写用的是官网提供的例程吗

网友K:
flash是不是存在问题?

网友K:
这个Flash的地址保存在哪里?

网友:
你的读出地址在哪里

网友:
楼主的这个flash地址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读不出来数据,有什么办法

已经读出来了,是printf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够写入你怎么查看的?

可以仿真的,已经读出来了,是printf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