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卡在读不出LCD中的数据

楼主(2017-03-18):
用G2和12864(ST7920)串行连接,准备做画曲线的程序,但是一直卡在读不出LCD中的数据?

网友A:
uchar read_lcd()
{

      uchar i,data;
      data =0;
      LCD_SCLK0;             //en=1;
      LCD_SID1;              //wr=1
      for(i=0;i<5;i++)       //数据时序
      {
          LCD_SCLK1;
          delay_us(50);
          LCD_SCLK0;
          delay_us(50);
      }

      LCD_SID1;             //wr=1
      LCD_SCLK1;            //en=1
      delay_us(50);
      LCD_SCLK0;            //en=0
      delay_us(50);

      LCD_SID1;
      LCD_SCLK1;
      delay_us(50);
      LCD_SCLK0;
      delay_us(50);

      LCD_SID0;
      LCD_SCLK1;
      delay_us(50);
      LCD_SCLK0;
      delay_us(50);
   P2DIR &= 0xef;
    for(i=0;i<4;i++)
    {
        data<<=1;
        LCD_SCLK1;
        if(LCD_SID_READ) data++;
        LCD_SCLK0;
    }
    //再接受4个连续'0'
    for(i=0;i<4;i++)
    {
        delay_us(1);
        LCD_SCLK1;
        delay_us(1);
        LCD_SCLK0;
    }
    //接受低4位
    for(i=0;i<4;i++)
    {
        data<<=1;
        LCD_SCLK1;
        if(LCD_SID_READ) data++;
        LCD_SCLK0;
    }
    //再接受4个连续'0'
    for(i=0;i<4;i++)
    {
        delay_us(1);
        LCD_SCLK1;
        delay_us(1);
        LCD_SCLK0;
    }
    P2DIR |= BIT4;
    return data;
}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的,很有可能是时序不对。

网友B:
时序可能有问题,读写位的方向很重要。

网友C:
反正数据不大,直接清屏就行了吧。。

网友D:
你这个读写操作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E:
可能是时序的问题,直接绘制整个屏幕。

网友F:
好像只有并口才能读取这个数据

网友G:
你试试并口可以吗?串口读取的太慢了。

网友H:
楼主,有G2和12864串行显示的程序吗?求助啊

网友I:
串行连接的12864一般不能读的吧,你查查数据手册看一下。。

网友J:
可以保存到数组里面,直接读取数组数据

网友J:
你用的哪个LCD作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