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CS编译会把写的繁琐的代码精简吗?

楼主(2017-03-18):
CCS编译会把写的繁琐的代码精简吗?
1.比如1234/256和1234》8,这两种哪个更省资源?
2、char a=1; if(a==1)和if(a)一样吗?

3、16位的b右移八位放到8位的a里,还需要 &0xff吗?还是自动变换数据类型的?如果写不写都可以,那写了& 0xff是不是增加了多余的计算步骤?
char a;
int16 b;
a=b >>8 ;
a=b >>8 & 0xff;

网友A:
这个具体优化到什么程度要看优化选项的。

网友B:
移位一般运算比较快些的。。。

网友C:
移位比取模快是吧第二个如果a只有或者0两个值,那还一样吗?

网友D:
一般情况编译器会自动截取16位数的低8位赋给8位数
但也不排除会出现其他情况,比如出现警告等

网友E:
这类问题不同的编译器可能会给出不太一样的结果,最好还是编写个小程序验证一下吧。

网友F:
很多时候看情况,移位不一定会比除法快,和芯片以及处理的数据有关,编译器也会对特殊的常量数据优化。。。。

网友G:
现在的芯片资源跟原来的不可同日而语,编程时候尽量把意图表示出来,没必要为了省一两个字节或周期而在那里纠结。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芯片资源跟原来的不可同日而语,编程时候尽量把意图表示出来,没必要为了省一两个字节或周期而在那里 ...

但是多了解一点总是好的呀。。。

网友I:
char a;
int16 b;
a=b >>8 ;
a=b >>8 & 0xff;
不需要,增加这点不算啥!何必这么精打细算呢???

网友J:
CCS编译器不会调整代码的。

网友J:
可以在CCS上设置优化程度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