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根据引脚的输入阻抗

楼主(2017-03-18):
如何根据引脚的输入阻抗,以及单片机复位电平及复位时间来计算选用的电阻值和电容值呢?

网友A:
应该是一般资料上都有吧。。

网友B:
很容易找到一个阻容复位的参考值,但是介绍计算的方法好像真的很难找。。

网友C:
这是一个大概值,根据MCU对复位电平的保持时间要求而定,一般都是有推荐复位电路,470K+0.1uF

网友D:
其实就是通过电容充电时间来计算,计算公式好像是 t = R x C x ln(E / (E - Vt + V0))
其中E是VDD电平,Vt这里可以取离开RST状态的电平值,根据器件手册决定~

网友E:
怎么计算电容充放电时间的呢。

网友F:
一般使用104的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通过电容充电时间来计算,计算公式好像是 t = R x C x ln(E / (E - Vt + V0))
其中E是VDD电平,Vt ...

这个说的是非常不错的,参考的了。

网友H:
一般的单片机复位脉冲宽度取值:(0.7~1)RC 反正都是大概的,电平保持时间越长越好,电容大点好。

网友I:
STM32 MCU一般都有建议值,在Datasheet里面可以找到。

网友J:
复位电路就是220uf电容和104电容就可以

网友J:
输入阻抗是模拟信号的匹配的。

网友K:
t = R x C x ln(E / (E - Vt + V0)),不过都是大概的计算,满足复位时间就行

网友L:
1、
其实就是通过电容充电时间来计算,计算公式好像是 t = R x C x ln(E / (E - Vt + V0))
其中E是VDD电平,Vt这里可以取离开RST状态的电平值,根据器件手册决定~

网友M:
测量过这个输入阻抗了吗

网友M:
输入阻抗是配置信号输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