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原理

楼主(2017-03-18):
如图,输入24V,通过这个回路,如何产生12V的电压?导通后MOS管门极必S极大3V,能够完全导通吗?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C:\Users\zhangpeng\Desktop\无标题.png

网友A:
+12VBUF输出,稳压管的电压值要等于12+VGS。不是很稳定。

网友B:
因为板子对12V精确度没有很高的要求,差个一两伏无所谓,所以可以这样用。

网友C:
它是串联稳压,不得“完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板子对12V精确度没有很高的要求,差个一两伏无所谓,所以可以这样用。 ...

能否讲解一下产生12V的原理?与R143上的压降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BUF输出,稳压管的电压值要等于12+VGS。不是很稳定。

这个12V电压,是24V-R143压降-VDS压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讲解一下产生12V的原理?与R143上的压降无关?

这个MOS管的用法,也叫“源极跟随器”,也就是说,源极电压跟随栅极电压,和三极管的射极跟随器是类似的。
R143是用来降低MOS管的发热的,分担功耗压力。12V和R143的压降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12V电压,是24V-R143压降-VDS压降吗?

看一生稳压管的原理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