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12系列单片机的内部温度传感器调不通

楼主(2017-03-18):
这是我的初始化程序
voidADC_Init(void)

{

ADC_Open(ADC,ADC_INPUT_MODE_SINGLE_END,ADC_OPERATION_MODE_SINGLE_CYCLE, (ADC_CH_3_MASK |ADC_CH_4_MASK | ADC_CH_5_MASK | ADC_CH_14_MASK));

SYS->TEMPCTL=0x01;//再使能温度传感器

      ADC_POWER_ON(ADC);

      ADC_SET_DMOF(ADC,ADC_RESSEL_12_BIT);

ADC_SET_REF_VOLTAGE(ADC,ADC_REFSEL_POWER);

//ADC->SMPLCNT1|=0x50000;

    // Enable ADC ADC_IF interrupt

        ADC_EnableInt(ADC, ADC_ADF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NVIC_SetPriority(ADC_IRQn, 1);

}

voidGPIO_Init(void)

{

    /*---------------------------------------------------------------------------------------------------------*/

  /* Set 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ADC */

SYS->PA_L_MFP &= ~(SYS_PA_L_MFP_PA3_MFP_Msk |SYS_PA_L_MFP_PA4_MFP_Msk | SYS_PA_L_MFP_PA5_MFP_Msk);
SYS->PA_L_MFP|=SYS_PA_L_MFP_PA3_MFP_ADC_CH3|SYS_PA_L_MFP_PA4_MFP_ADC_CH4| SYS_PA_L_MFP_PA5_MFP_ADC_CH5;
PA->OFFD = PA->OFFD | (( (1<<3) | (1<<4) | (1<<5) ) <<GP_OFFD_OFFD_Pos);

}

voidADC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Flag,u32Result;

uint8_t i=0,j=0;

         uint16_t Value=0;

    // Get ADC conversion finish interrupt flag

    u32Flag = 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if(u32Flag & ADC_ADF_INT)

    {

                            ADC_CLR_INT_FLAG(ADC, u32Flag);

                            ADC_BuffNum[0]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3);

                            ADC_BuffNum[1]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4);

                            ADC_BuffNum[2]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5);

                            ADC_BuffNum[3]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14);

                            printf("COM %d\n",ADC_BuffNum[0]);

                            printf("UAB  %d\n",ADC_BuffNum[1]);

                            printf("SCR %d\n",ADC_BuffNum[2]);

                            printf("MCU%d\n",ADC_BuffNum[3]);

   }

}

3、4、5通道都能很好采集 唯独14通道没有数据 大侠们帮帮忙看一看

网友A:
代码都是你自己瞎写的?有没有看官方的例程啊。找个例程ADC的操作,然后看那个库函数里面关于读取内部温度的配置。

网友A:
官方例程是这样的,你直接修改那个通道就行了,看了一下,那些通道平行的。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11 $
* $Date: 15/07/14 4:36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vert ADC channel 0 in Single mode and print conversion results.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ano1X2Series.h"

volatile uint8_t u8ADF;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Flag;

    // Get ADC conversion finish interrupt flag
    u32Flag = 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if(u32Flag & ADC_ADF_INT)
        u8ADF = 1;

    ADC_CLR_INT_FLAG(ADC, u32Flag);
}

/*---------------------------------------------------------------------------------------------------------*/
/* Init System Clock                                                                                       */
/*---------------------------------------------------------------------------------------------------------*/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HCLK source form HXT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XT,CLK_HCLK_CLK_DIVIDER(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HXT, 32KHz LXT and H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_EN_Msk | CLK_PWRCTL_LXT_EN_Msk | CLK_PWRCTL_HIRC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HXT_STB_Msk | CLK_CLKSTATUS_LXT_STB_Msk | CLK_CLKSTATUS_HIRC_STB_Msk);

    /*  Set HCLK frequency 32MHz */
    CLK_SetCoreClock(32000000);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CLK_CLKSEL1_UART_S_HIRC,CLK_UART_CLK_DIVIDER(1));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CLK_CLKSEL1_ADC_S_HIRC,CLK_ADC_CLK_DIVIDER(5));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B_L_MFP &= ~( SYS_PB_L_MFP_PB0_MFP_Msk | SYS_PB_L_MFP_PB1_MFP_Msk);
    SYS->PB_L_MFP |= (SYS_PB_L_MFP_PB0_MFP_UART0_TX | SYS_PB_L_MFP_PB1_MFP_UART0_RX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Clock Output */
    SYS->PB_H_MFP = ( SYS->PB_H_MFP & ~SYS_PB_H_MFP_PB12_MFP_Msk ) |  SYS_PB_H_MFP_PB12_MFP_CKO0;

    /* Set PA.0 multi-function pin for ADC channel 0 */
    SYS->PA_L_MFP = (SYS->PA_L_MFP & ~SYS_PA_L_MFP_PA0_MFP_Msk) | SYS_PA_L_MFP_PA0_MFP_ADC_CH0;

    /* Disable PA.0 digital input path */
    PA->OFFD |= ((1 << 0) << GP_OFFD_OFFD_Pos);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int32_t main (void)
{
    uint32_t u32Result;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This sample code demonstrate ADC single mode conversion\n");
    printf("It convert channel 0 and print conversion result\n");

    // Enable channel 0
    ADC_Open(ADC, ADC_INPUT_MODE_SINGLE_END, ADC_OPERATION_MODE_SINGLE, ADC_CH_0_MASK);

    // Set reference voltage to AVDD
    ADC_SET_REF_VOLTAGE(ADC, ADC_REFSEL_POWER);

    // Power on ADC
    ADC_POWER_ON(ADC);

    // Enable ADC ADC_IF interrupt
    ADC_EnableInt(ADC, ADC_ADF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u8ADF = 0;

    ADC_START_CONV(ADC);

    while (u8ADF == 0);

    u32Result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0);
    printf("Channel 0 conversion result is 0x%x\n",u32Result);

    ADC_DisableInt(ADC, ADC_ADF_INT);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你直接把上面例子换成通道14就OK了。

网友:
看上面的图内部的测量比外部的还简单,外部的还要选择端口功能。

网友B:
仅仅是更换一个通道号,把转换结果发送到串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上面例子换成通道14就OK了。

用的就是例程 我代码里面的3、4、5通道都能读出来,就是14通道都不出来 温度传感器都使能了 感觉跟没有温度传感器这个模块似的

网友C:
參考這一份代碼吧

网友:
不知道啊,没这个板子。

网友A:
搞定了没,是哪个环节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 BSP必须要升级V3.02.001版本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