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DC的采样频率问题

楼主(2017-03-18):
单片机ADC采样一个频率11K的PWM波电压,因为波形的占空比会变化,有什么办法能让ADC稳定地对高电平部分进行采样吗?

网友A:
我猜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或者单片机的adc不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或者单片机的adc不满足要求

图里是ADC采样端口的波形,硬件是按照官方手册给的经典电路画的单片机是STC15F2K60S2

网友B:
采样率足够高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率足够高就行了吧

为什么采样率够高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采样率够高就行

至少占空比低的时候也不会漏掉高电平

网友C:
至少占空比低的时候也不会漏掉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里是ADC采样端口的波形,硬件是按照官方手册给的经典电路画的单片机是STC15F2K60S2 ...

网友D:
R7是采样电流的么?
可能要加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R7是采样电流的么?
可能要加放大

我现在的想法是想让ADC的采样频率与PWM的频率同步,但是不知道怎么判断PWM波形的起点,就是想判断到波形的起点然后开始周期性的采样。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判断波形的起点的。

网友D:
示波器中的波形好像与正常PWM波形相差甚远

网友E:
你是只要高电平电压?没看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只要高电平电压?没看懂你的意思。

是的,我的想法是算出这个PWM波的有效值,我想如果采样到低电平部分了那不就是0了吗,这样就计算不了有效值了,我就想让ADC只采样高电平部分然后进行有效值的计算,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有没有错误。

网友E:
你高电平是固定的电平么?是的话直接测时间来算就是了。如果是变高电平的,可以用采样保持电路保持高电平,用边沿触发AD同步检测,对AD的采样速度就降低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高电平是固定的电平么?是的话直接测时间来算就是了。如果是变高电平的,可以用采样保持电路保持高电平, ...

高电平部分是一个类似正弦波,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电平,边沿触发AD同步检测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E:
接到单片机中断口上就可以了啊。

PWM是对数字信号说的吧,你波形有问题,就找波形的问题,测这个畸变波,没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