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电平输出负电平啊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3-18):
插入不了图片。。。。

网友A:
这是输出电流,负表示流入(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输出电流,负表示流入(灌电流).

不理解啊,输出高电平了,咋还是灌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输出电流,负表示流入(灌电流).

这样啊

楼主:
为什么插入不了图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理解啊,输出高电平了,咋还是灌电流啊!

IOL,IOH究竟指的是什么?
在看一些元器件的DATASHEET文件时,经常会碰到元器件的参数,IOL,IOH,IIL,IIH,我也知道他们指的是输入输出高低电平时的最大最小电流,但在连接时他们之间的匹配问题一直很模糊,如:IOL=1.5MA; IOH=-300UA
另一个的输入为:
IIL=-100UA; IIH=10UA;
他们之间是否能直接相接?IOL,IOH,究竟指的是什么?是驱动么?

答案:
IIL和IIH表示输入高低电平时的电流值,-号表示从器件流出电流。
IOL和IOH表示输出为低、高电平时的电流值,同样-号表示从器件流出的电流。
你所说的第一个器件表示在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可以吸收(流入)1.5mA电流,输出为高电平的时候,可以输出300uA电流。第二个器件表示在输入低的时候会流出100uA电流,输入高的时候将吸收10uA电流。 |IOL|> |IIL|,|IOH|> |IIH|,就表示输出器件可以带动输入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L,IOH究竟指的是什么? 在看一些元器件的DATASHEET文件时,经常会碰到元器件的参 ...

老T叔,是不是“”-“”表示器件输出电流,无符号表示流入器件的电流?

网友B:
加上拉电阻或下位电阻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叔,是不是“”-“”表示器件输出电流,无符号表示流入器件的电流?

网上资料乱哄哄的,上面2个图片方向是对的,下面ppt文字说倒了.俺也没仔细看,少累哈.
哈哈,记住一点,低电平驱动能力大,高电平能力小.

网友C:
这么解释可能会清楚一点:如果器件的电压为3.3V,外设的电压为3.35V,当IO输出高电平[理想情况]为3.3V,而外设的电压是3.35V,这样就产生了两者的电位差,景观石高电平输出,但外设的电压高还是会有电流灌进来,由于是反向的,因此此管电流很小,如图为uA级别,可以理解为漏电流。这个参数在有些极端的高输入状态下会起到输出高电平也可能检测的是低电平。可以计算一下当IO负载为5M欧时,这个uA级别的-电流对IO口是高还是低呢?

楼主:
  有没有比较好的电子元件厂家啊,就像立创这种。。。。上DIGIKEY 发现低于500RMB,买不了。。。。。。。。。。

楼主:
可是立创的交货周期太长了 ,要20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OL,IOH究竟指的是什么? 在看一些元器件的DATASHEET文件时,经常会碰到元器件的参 ...

谢谢  老T

网友D:
混个脸熟

网友E:
你可以理解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这样电流就往IO里面流(即灌电流)。

网友F(2017-05-29):
引用 网友A:
IOL,IOH究竟指的是什么? 在看一些元器件的DATASHEET文件时,经常会碰到元器件的参 ...

谢谢,终于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