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个助:stm32f103的usb接口内置了1.5k上拉吗?

楼主(2017-03-18):
如题。

网上的说法众说纷纭啊,粗略看了看DS貌似也没发现。

问一下大神们,STM32F103的USB D+是否有内置的上拉1.5k电阻呢?如果有,是否有控制上拉断开的寄存器配置呢?

既然都问了,那么就问全一点,STM32F0\F4是否有这个电阻?

网友A:
usb有个上拉的电阻。

网友A:
STM32F103的USB D+没有这个上拉1.5k电阻

楼主:
ok,多谢,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