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或者Jlink隔离器

楼主(2017-03-18):
推荐一个隔离器给大家,调试高压板子;可以用SWD/JTAG接口,可以用ST-Link和Jlink(带了V9硬件串口).

ST-Link+隔离器

ST-Link+隔离器

最新的更新情况在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xiaofei558008/article/details/111661765

网友A:
用光耦就可以 这个成本高了点

网友B:
这个很给力呢。

网友B:
隔离电压能够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耦就可以 这个成本高了点

光耦也可以,就速度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电压能够到多少?

220V/380V 供电线路板肯定耐压足够

网友C:
楼主完美的遮挡了隔离芯片的型号。是ADI的磁隔离模块吧?

网友D:
怎么调试高电压?

网友D:
这个是隔离板子吗?

网友E:
买那种网线的usb2.0延长器就可以了。隔离很方便,传输距离也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耦也可以,就速度慢了点

光耦可以到4M 无压力。。。。。

网友F:
编程怎么还要用隔离啊,不是直连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编程怎么还要用隔离啊,不是直连吗

调试电机控制

网友H:
这个用的什么隔离?

网友I:
能够隔离多大的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用光耦就可以 这个成本高了点

转换电压怎么选择的?

网友F:
我喜欢ST-LINK,可以直接读取芯片数据。

网友J:
非常完美,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I: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带电插拔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够隔离多大的电压?

隔离 220V & 380V AC供电的板子是完全ok的, 就是220和380V系统电压* 1.1412 的单片机的浮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带电插拔芯片了。

没看明白,插拔芯片啥意思?
这个隔离器在线调试高压板子用的;高压板子,单片机运行的情况下,不建议带仿真器动态看变量,一旦仿真软件(IAR/Keil死掉)或者单片机异常出错,很容易让实时控制系统炸机。比如电机控制里面,尽量少用在线看变量功能(live watch的变量尽量少)一旦程序暂停或者跑飞,要是没有做好保护的话,容易把mosfet或者IGBT烧坏;

网友K(2019-07-11):
这个的相关电路有没有啊  楼主能不能发一个出来

楼主(2022-04-27):
[最新的版本来了,在闲鱼上有卖]
https://blog.csdn.net/xiaofei558008/article/details/111661765

【闲鱼】https://m.tb.cn/h.frhHJoL?tk=B3oa2RvCWUv「我在闲鱼发布了【Jlink隔离器,STLink隔离器,arm仿真器隔离器;】」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楼主(2023-03-19):
最新的来了:
SWD & JTAG:最高20MHz
ISO-Vol: 1000VDC/5000Vrms;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用光耦就可以 这个成本高了点

确实用光耦不错

网友M:
可以直接用光耦吧

网友N:
隔离电压能够到多少?

1000V PCB 电压间隙,芯片5000Vrms 一分钟

网友O:
光耦也可以,就速度慢了点

网友P:
220V/380V 供电线路板肯定耐压足够

网友Q:
楼主完美的遮挡了隔离芯片的型号。

网友R:
是ADI的磁隔离模块吧?

网友S:
光耦可以到4M 无压力。。。。。

网友T:
调试电机控制

网友S:
转换电压怎么选择的?

网友U:
隔离 220V & 380V AC供电的板子是完全ok的, 就是220和380V系统电压* 1.1412 的单片机的浮地;

网友V:
没看明白,插拔芯片啥意思?

网友W:
这个隔离器在线调试高压板子用的;高压板子,单片机运行的情况下,不建议带仿真器动态看变量

网友X:
一旦仿真软件(IAR/Keil死掉)或者单片机异常出错,很容易让实时控制系统炸机

网友W:
比如电机控制里面,尽量少用在线看变量功能(live watch的变量尽量少)一旦程序暂停或者跑飞,要是没有做好保护的话,容易把mosfet或者IGBT烧坏;

网友Y:
确实用光耦不错

网友Z:
光耦的速度也不慢啊

有推荐的高速光耦型号嘛,我试试看能不能降成本

网友AA:
的是不是跟J-LINK一样

网友AB:
tm32烧录程序有哪些

网友AC:
数字隔离器方案

网友AD:
DAP仿真器 秒杀JLINK和ST-LINK。

网友AE:
ST-LINK是一个用于STM8和STM32微控制器系列的在线调试器和编程器

网友M:
光耦的速度也很快的啊

现在隔离器的速度 SWD 可以到 20MHz 双向隔离; 光耦,请问还有谁?

网友AF(2023-04-18):
Jlink或者stlink用于SWD接口下载程序

是的,隔离器都能很好的支持

网友AG:
STLINK2和JLINK功能和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stlink 只能仿真st 的单片机 jlink 只要是ARM cotrex-m 的基本全支持;

网友AH:
stlink用于SWD接口下载程序

网友AI:
jlink支持2.5v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I:
jlink支持2.5v芯片么

1、隔离器支持的,加了隔离器,jlink 端无所谓的;
2、不加隔离器,正常的jlink 带参考电压跟随可以自适应输出电压,可以连接2.5V的;

网友AJ:
看起来不错,用的数字隔离器方案吧。

网友AK:
光耦速度也还可以

网友AL:
可以调试高电压吗?

可以的,1000V 以下都ok; 新能源汽车、储能电池包bms,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800V架构),风力发电等等, 单片机只要在高压地上的都可以隔离调试;

网友AE:
ST-Link如何秒变J-link

nucleo 开发板可以的 segger官网 有工具可以直接刷

网友AM:
jlink和stlink相比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M:
jlink和stlink相比哪个好

开放STM32的话STLINK也很好用,足够了;
要是开发其他arm单片机的话,用jlink;
都很好用;
ps:我的隔离器都可以无缝对接这两款仿真器;

楼主(2024-06-24):
最新更新博客一直在CSDN :https://blog.csdn.net/xiaofei558008/article/details/111661765

网友AN:
这个基本就是3.3V转5v、12v、24V很实用

网友AO(2024-07-31):
ST-Link
描述: ST-Link 是 STMicroelectronics 提供的调试和编程工具,专为 STM32 微控制器设计。
功能: 支持 JTAG 和 SWD 调试接口,用于编程、调试、下载应用程序等。
工具: ST-Link V2、ST-Link V3 等型号。

网友AP:
J-Link
描述: J-Link 是 SEGGER 提供的通用调试器,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和处理器,包括 STM32。
功能: 提供 JTAG 和 SWD 接口,支持广泛的微控制器和集成开发环境(IDE)。
工具: J-Link Base、J-Link Plus、J-Link Ultra、J-Link PRO 等型号。

网友AP:
在某些应用中,可能需要使用隔离器来确保调试器与目标系统之间的电气隔离。主要理由包括:

保护目标系统: 隔离器可以防止调试器或开发主机的电气问题对目标系统造成损害。
减少干扰: 隔离器有助于减少信号干扰,尤其是在高频、高速信号的环境中。
防止地线环路: 隔离器可以防止不同地线间的环路干扰,确保调试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AQ:
光耦合器可以工作,但速度稍慢,

是的

网友AR:
ST-Link与Jlink隔离器是一种电子设备,用于隔离电路,保护设备免受电磁干扰和电压波动影响,提高系统稳定性与安全性。

网友AS:
一旦仿真软件(iar/keil dead)或单片机出现异常错误,很容易让实时控制系统爆炸

网友AT:
如果这个可以插拔芯片的话。

网友AU:
只需为该电缆购买usb2.0扩展器。

网友AV:
光耦合是可行的,只是稍微贵一点,

网友AW:
220v/380v,电源电路板必须承受足够的电压,

网友AX:
为什么我们编程需要隔离?不是很直接吗

网友AY:
有个隔离确实好,不然一下电脑挂了就划不来了

网友AZ:
为什么我们编程需要隔离?

网友BA:
有隔离就好,不然电脑死了就不值得了

网友BB:
太完美了。我能在哪里购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B:
太完美了。我能在哪里购买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c042e8dNslcGZ&id=680153274021&_u=q8kcthj3040&pisk=fiei0qm7v5l14U-ASJD1M9q2xd5K1FMb3rpxkx3VT2uCcCdOfjo4mr2Y6ouxnr40oVhV5Ae0-uZAf-IsQtm4yyDYXV3Y-i4TcKQ1GAp2oPZP5l3Af-0q-PzmGGgxuq4Y05IdeTE_fxM4oaBRejBd5xaM7xuN0BommWEw63r_fxg4_owFylODdjGa3jzqLXoS0xoZ_xJFxmnwuxuZgeRE42uq3xzq8poqchuquVJeTbPX3424dJ7NavLm6yt4LcciuK3HnTSxbf44j2fQ7JoGP4rZ-KJq5MIKvkqOSLZKC8Uo2PBeIzq4VSl3ne7olJqUQSrBSZoQgPHEWY5wxAe_b7l4UZO4rA4maRlH0dDEKqknY8SvN2enWryiTgpoMvy-aAPdONhxI044CPxD3zrL2RGQnaYEl5nSLm2f4I0mggleTQusKKiFDJRXGfoIx41RXj0EcEbIrMjHN1GZAcQRxMAXGfoIx4IhxQTs_Di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