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的互斥锁讨论

楼主(2017-03-18):
如题,,前边我跟大家分享了下信号量跟互斥锁的差异性的,,不过重点还是在信号量的讲解上的,,这里,我就互斥锁的在做些补充的。。大家也好跟着讨论下的

楼主:
٘٘互斥量表现互斥现象的数据结构,也被当作二元信号灯。一个互斥基本上是一个多任务敏感的二元信号,它能用作同步多任务的行为,它常用作保护从中断来的临界段代码并且在共享同步使用的资源。

这一句的比较好理解的。。

楼主:
涉及到具体的java开发中的了。。。
在Java中,需要进行互斥的代码块使用 synchronized 关键字进行包裹,该关键字会关联某个对象作为“锁”,某个线程运行至改代码段时会检查这个“锁”是否被占用,若是则被阻塞无法运行。进入执行后,退出代码段时,该锁被释放,其他被阻塞的线程得以争夺锁的控制权。

楼主:
其他语言的开发也是一样的,只要注意互斥锁的使用的,可以事半功倍的。。

网友A:
根据楼主的分享的,互斥锁的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个true或者false的标志的?

网友A:
这个也就两种情况的,,启用跟不启用的。。

网友B:
这个非常不错的介绍,,给点个赞的

网友C:
关于互斥锁的概念的我还是比较生疏的

网友D:
操作系统的互斥锁的使用可以避免任务的优先级翻转的。

网友D:
还可以保证共享资源的合理有序的被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