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F722ZE+小白评测F722

楼主:
小白也不算小白,玩stm32的时候最多的就是f103啦,习惯使用keil写程序调程序,而且还没有Stm32CubeMX这个~

这次参加二姨的评测活动,也只能使用周末的时间写写评测了哈,心情很激动,虽然几乎天天都在二姨家逛来逛去,但是还没有贡献什么帖子哈
上图看看

手上也有好几块Nucleo,Nucleo系列板卡有三种尺寸吧,F722是144管脚的大尺寸,和其他的Nucleo板卡风格一样,在写帖子的时候也看了其他坛友的帖子,有很多的网友说为什么没有焊上网口这个东西,大抵是因为F722ZE不支持网络接口吧

1.开发套件基本组成:

Nucleo-F722ZE作为Nucleo板卡,就像Arduino一样,其本身并没有太多太多外设:
a.板卡上部分是板载的ST-link,作为程序下载调试器,方便开发;
b.将管脚拓展出来,支持ST Zio和Arduino UNO接口;
c.板子上有很多跳线帽,可以做功能配置和切换;
d.红蓝绿三个led,可以做做简单的实验;
e.板卡下端有有一个复位按键和一个用户按键,
f.还有一个usb-otg接口,也可以作为供电。

值得一说的是,F722ZE芯片本身的参数,以下来自ST官网的信息:
内置浮点单元的Cortex-M7内核处理器,时钟频率最高达216 MHz
可实现零等待执行闪存程序,并获得1082 CoreMark / 462 DMIPS的佳绩
L1  Cache(一级高速缓存) (8 KB I-Cache + 8 KB D-Cache)
ART自适应实时加速器和动态功耗调节技术,在停止模式下,典型功耗为100 µA
多达 21个通信接口
STM32F7x2 MCU配备专有代码读保护功能【PCROP】

再看看F722的芯片架构,时钟树,总线,寄存器什么的……

芯片支持的外设相比之前的f1已经多了好多好多,感慨技术发展更新确实是快有点跟不上脚步。芯片初始化如果还用寄存器一个一个来配置开发应该是很费劲的了,所幸有固件库和Stm32CubeMX了,使用起来so easy吧

2.开发板上电:

用一根micro USB线缆连接上方stlink的usb口,电脑提示安装硬件驱动,此时stlink上指示灯红闪
稍等,没有问题,可以看到,安装了stlink、虚拟串口、存储设备等好些个,虽然虚拟出来的u盘只有520KB,剩下512KB,难道这只是巧合~
安装驱动成功,stlink的指示灯保持红色,F722ZE板载一个演示程序:利用板子左下方的蓝色用户按键可以切换板载三个LED的变化情况,红色LED为常闪,蓝色LED以2Hz的频率闪动,绿色色LED以1Hz的频率闪动。

接下来就是搭建开发环境啦~

楼主(2017-03-18):
3.开发环境搭建
开发环境使用STM32Cube和IAR
STM32Cube最新版本为4.20.0,用于外设图形化参数配置和生成初始化代码,
可在http://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mx.html下载到;
运行是需要Java环境,点击确定后按照指引下载安装就好了
IAR最新版本是8.10.1,作为开发调试代码工具,为什么选择IAR呢,看网友的帖子说到,Keil测试Coremark做的优化不够,测试出来的数据不够准确,那我就试试用IAR啦,可以到官网下载到哦,安装什么的就不说了

首先使用STM32CubeMX新建工程,选择板卡Nucleo-F722ZE

演示程序就做一个简单的串口输出吧,F722的USART3是连接到stlink的,使用它就不需要其他连线了

配置时钟,使用HSI
设置USART3参数
打开ART加速,使能I-Cache和D-Cache吧
然后设置生成初始化代码工程名称,设置堆栈大小
第一次生成工程的时候,会提示F7的固件库FW找不到,下载解压就行了,六百多兆,有点大哦

以上生成初始化代码工程过程了,接下来使用IAR修改、编译代码,调试、下载程序
打开生成的初始化工程,加入自己的程序代码,我就加入了两句串口输出代码:
  HAL_UART_Transmit(&huart3,TxData,strlen(TxData),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3,TxData1,strlen(TxData1),0xffff);

连接上开发板,将程序download到板子上,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程序里面对应的参数,因为stlink有虚拟串口,不用其他连线了,非常方便

网友A:
[em:2:][em:2:]

网友B:
这个NUCLEO-F722ZE应该能够跑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NUCLEO-F722ZE应该能够跑系统的。

跑一般小型的嵌入式rtos肯定没问题,就是跑大一点的类Linux的应该有压力吧

网友C:
内置512 Kb闪存的144针STM32F722ZET6微控制

网友C:
不是还支持Arduino™ Uno V3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还支持Arduino™ Uno V3接口

嗯 是支持Arduino UNO接口的

楼主:
实验:用f722来播放音频

最近正好赶上论坛的嵌入式音频活动哦~希望有更多的坛友参与进来哈~有奖拿哦~

【活动】【嵌入式音频】第二期:电子音乐低烧起来~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620&fromuid=1168202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平时上班条件有限,昨晚连夜调了下代码,使用IAR感觉没有之前的Keil得心应手哈,不过stm32cubemx用起来确实不错,图形化配置,简化了好些工作量

这次做的实验是用f722来播放音频,大部分按照版主 @zhanzr21 的教程一步一步走的,走下来还是简单,不过 还是有坑要踩的哈,细心就好

用到的外设有:
dac做音频输出、
dma做数据搬运、
tim6做dac输出定时、
uart3显示输出信息
此外,需要设置下系统时钟,和nvic

USART3,使用的参数为115200N81,做了输出重定向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EVAL_COM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DAC,使用通道2,管脚为PA5,配置其使用tim6触发输出数据

定时器的设置是比较关键的部分~
音频的采样率为8KHz,我配置的系统主时钟=216MHz
设置tim6,作8KHz的更新中断, 那么周期Period = (系统主时钟/2)/8000 = 13500

设置tim6的中断,触发dac

关于如何自己制作音频数据文件,下面这篇帖子讲得很清楚啦~

第二篇 嵌入式系统硬件输出系统简介及播放实验(播放篇之一) - 评测 - 21IC中国电子网
http://www.21ic.com/eva/audio/201703/711661.htm

最后看看效果吧,

条件简陋,暂且看看,希望后续升级~

最后附上工程文件,

网友D:
直接学习高端的STM32F7

网友E:
Stm32CubeMX还没有用过。

网友E:
F722ZE芯片本身的参数确实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CubeMX还没有用过。

Stm32CubeMX用起来很方便的哦, 省去了自己写初始化,另外参数可以图形化设置,然后自动化生成初始化工程代码,,,自己只要写实现具体的代码部分就可以了

利用Stm32CubeMX配置,屏蔽了底层操作,不过这样的反面影响就是,,,如果对底层寄存器操作都不了解的初学者来说,不容易了解单片机的底层机制

发新帖 本帖赏金 8.88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