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MBR3110 触摸芯片玻璃+亚克力复合介质能检测到吗?

楼主(2017-03-18):
使用CY8CMBR3110 触摸芯片,为了实现按键照明面板采用  玻璃+亚克力复合介质CY8CMBR3110 能检测到按键触摸吗?吗?

网友A(2017-11-17):
可以的,但是贴合需要非常紧密,另外就是这两个介质不能太厚,不知道你想用多厚? 如果厚了的话,按键的信号值可能非常小。

网友B:
同意楼上。
可以参考CY的AN85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