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过时的有源-电阻滤波器!

楼主(2017-03-18):
网络上有前人留下的海量知识,按道理说,对现代人学习提供了莫大帮助!而实际上,对于没有甄别能力的初学者来说,是一种干扰或误导!!!

楼主:
比如主题所说的有源-R滤波器,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东西,不但有美国专利,还有大量的文献研究!

可能现代人看到了,感觉不错,法标文吧:

楼主:
只用电阻和运放,设计滤波器,看起来精妙,但是搞IC的都能理解,这样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种滤波器也就是昙花一现!

楼主:
总之,不要瞎子点灯白费电了,研究这个是无意义的!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Active-R filter 的发明是必然。

事实上本大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人们在偶然中就可以发现。

增大电阻就可以减小运放的带宽。

那么这当然就是低通滤波。

那么明白其中原理的人就可以设计之使用一个C的Active-R filter 了。

这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事实上这也正是本大师教导的。

只有2个运放的设计是合理的原因。

如果所有运放都是合理的。

那么Active-R filter 肯定无法被发现。

谢谢大家!

网友A:
使用1个电容的Active-R filter就是本大师教导的那样。

属于偶然发现。

但如今完全不使用电容的作法。

则是完全利用了运放自己的带宽。

这种做法无法发现运放的问题。

即不能发现只有2个运放是设计合理的事实。

使用3个741串联的多种反馈的电路。

当然就是3级滤波电路。

但是运放的GBW事实上并非准确。

那么如此的3级滤波其实也不可能很精确。

事实上。

与教科书中Active-RC filter不同。

教科书的Active-RC filter从来不考虑运放带宽问题。

是把运放当作理想的。

如此看来Active-R filter的设计的概念是正确的。

而教科书当成理想运放的做法则是错误的。

因为Active-R filter考虑到了运放的带宽。

而教科书中RC active filter则从不考虑。

增加一个C。

可以提高滤波的精度。

毕竟运放的开环频率特性仅仅就是意思意思。

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正确。

并且开环特性显然就是随各种条件变化的。

不精确所以也不能精确设计多级的滤波电路。

理论上可行但现实并非可能。

所有的现实的有源滤波电路的带宽都是远远小于运放的。

此时才把运放当作理想的。

但Active-R filter的设计者们的做法。

依然是值得称赞的。

毕竟概念是正确的。

虽然并非现实。

使用741作为Active-R filter是明智的。

因为741就是本大师所说的2个设计正确合理的运放中一个。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Active-R filter 之所以不能流行。

主要原因就是。

只有2个运放是设计合理的。

如果使用只有一个C的做法。

那么所有运放都可以使用。

但完全没有C的做法。

只有358+741能合理实现。

其他运放必定出现你们无法理解的情况。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