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两次

楼主(2017-03-18):
MSP430G2303通过IIC读取TC74温度值,每读取一个字节,要中断两次。第一次中断读取的数据是正确的温度值;第二次中断读取的值是0XFF。为什么会中断两次呢?

网友A:
看不懂你说的啥

网友B:
重新描述下

楼主:
应该描述为:“每读取一个温度值,要中断两次。第一次中断读取的是正确的温度值,第二次中断读取的是0XFF。”

网友B:
可能是你进的大区人太多  也有可能是你的网络不稳定   或者是你电脑垃圾太多没清理   原因很多

网友C:
为什么iic读取要在中断执行。

网友C:
中断信号是不是产生了两次

网友D:
不是产生 IIC 中断,继续执行

网友D:
你设置的中断逻辑是什么?上升沿?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