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移植SDIO WIFI的简易教程

楼主(2017-03-18):
最近应一个朋友邀请,帮他移植了SDIO WIFI到3.2版本内核。因为之前已经成功移植了3.14内核,所以整个过程花了一个下午就完成了。
话不多说,先交待一下平台:

CPU:TI AM3352 600M
OS:ubuntu core 12.04 for arm
SDK版本:TI SDK 06.00.00(非常老的一个版本,但比较稳定。也是比较通用的工业核心板自带系统)
内核版本:3.2.0(SDK 06.00.00自带)
SDIO WIFI:RTL8189e WIFI模块

AM335xSDK 06_00_00_00下载地址:
OS下载地址:
12.04是比较古老的系统了,官网已经没有下载连接了。可以到我的网盘去下载。

先说说SDIO WIFI移植的通用流程:
1、第一步当然是确认PIN MUX了。一般来说,如下几个PIN(采用4线SDIO)是不能少的。
wlan_en(这个也可以没有,默认拉高就可以)
mmcX_cmd
mmcX_clk
mmcX_data0
mmcX_data1
mmcX_data2
mmcX_data3
注:上面的X是你选用的MMC总线,对335来说可能是0,1,2

2、确认了以上管脚和对应的pin mux后,就可以进入代码修改环节:
AM335在内核中对应的BSP代码位于:
arch/arm/mach-omap2/board-am335xevm.c
先在其中修改或增加一个节点:

/* Module pin mux for wlan and bluetooth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mmc2_qca9377_pin_mux[] = {
//add by alan for mmc3(mmcblk2)
        {"gpmc_oen_ren.gpio2_3",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clk.mmc2_clk", OMAP_MUX_MODE3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csn3.mmc2_cmd", OMAP_MUX_MODE3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12.mmc2_dat0", OMAP_MUX_MODE3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13.mmc2_dat1", OMAP_MUX_MODE3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14.mmc2_dat2", OMAP_MUX_MODE3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15.mmc2_dat3", OMAP_MUX_MODE3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NULL, 0},
};

*****************注:1、本次使用的模块是rtl8189的,模块与9377是pin2pin兼容的,所以就没有改名字
*****************    2、配置完必须检查这里的管脚有没有在其它的地方进行配置,如果有把它们都屏蔽掉。

3、在内核中添加对应的init函数。
static void mmc2_qca9377_init(int evm_id, int profile)
{
        setup_pin_mux(mmc2_qca9377_pin_mux);

        am335x_mmc[1].mmc = 3;
        am335x_mmc[1].name = "rtl8189es";
        am335x_mmc[1].caps = MMC_CAP_4_BIT_DATA | MMC_CAP_NONREMOVABLE | MMC_CAP_SD_HIGHSPEED;
        am335x_mmc[1].nonremovable = true;
        am335x_mmc[1].gpio_cd = -EINVAL;
        am335x_mmc[1].gpio_wp = -EINVAL;
        am335x_mmc[1].ocr_mask = MMC_VDD_32_33 | MMC_VDD_33_34; /* 3V3 */
        /* mmc will be initialized when mmc0_init is called */
        return;
}
**************** 注: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犯错的地方,这个项目中我们用的mmc总线为2,众所周知AM335x共有三组SDIO,分别是mmc0,mmc1,mmc2
****************     你们会很惊奇地发现,我们在这里用了am335x_mmc[1],明明是mmc2为什么[]中是1呢?答案是我们在实际应用中没有配置mmc1,所以这里要用1;
****************     至于"am335x_mmc[1].mmc = 3"中的3代表是的物理的总线位置(mmc0对应1,mmc1对应2,mmc2对应3)

4、添加最为重要的函数,就是mmc的电源管理配置和clock ref
static void wl12xx_init(int evm_id, int profile)
{
        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omap_mmc_platform_data *pdata;
        int ret;

//配置wlan_en管脚,我们用的是gpio2,3
        am335xevm_wlan_data.wlan_enable_gpio = GPIO_TO_PIN(2, 3);

        if (wl12xx_set_platform_data(&am335xevm_wlan_data))
                pr_err("error setting wl12xx data\n");

//注意这里am335x_mmc[1]中的1原因和步骤3中注释的一样,如果你的情况不同请改掉
        dev = am335x_mmc[1].dev;
        if (!dev) {
                pr_err("wl12xx mmc device initialization failed\n");
                goto out;
        }

        pdata = dev->platform_data;
        if (!pdata) {
                pr_err("Platfrom data of wl12xx device not set\n");
                goto out;
        }

        ret = gpio_request_one(am335xevm_wlan_data.wlan_enable_gpio,
                GPIOF_OUT_INIT_LOW, "wlan_en");
        if (ret) {
                pr_err("Error requesting wlan enable gpio: %d\n", ret);
                goto out;
        }

        pdata->slots[0].set_power = wl12xx_set_power;
out:
        return;
}

//wl12xx_init中用到了下面函数
/* wlan enable pin */
#define AM33XX_CONTROL_PADCONF_GPMC_CSN0_OFFSET                0x087C
static int wl12xx_set_power(struct device *dev, int slot, int on, int vdd)
{
        int pad_mux_value;

        if (on) {
                gpio_direction_output(am335xevm_wlan_data.wlan_enable_gpio, 1);

                /* Enable pullup on the WLAN enable pin for keeping wlan active during suspend
                   in wowlan mode */

                mdelay(70);
        } else {
                gpio_direction_output(am335xevm_wlan_data.wlan_enable_gpio, 0);

        }

        return 0;
}

5、到这里对bsp的修改就差不多了,剩下一个步骤。确认以上的函数被内核加载。
我们的板子把EEPROM写死成了Starter Kit的配置,如果你的不同,请检查对应的启动序列。
/* EVM - Starter Kit */
static struct evm_dev_cfg evm_sk_dev_cfg[] = {
/******************确认代码中包含如下两项***/
        {mmc2_qca9377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ALL},
        {wl12xx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ALL},

6、把模块驱动加入内核中,我们放在drivers/net/wireless/
把rtl8189ES_linux_v4.3.18.2_17395.20160422.tar解压在这里。
由于我们用cfg80211的试来驱动,所以要检查
drivers/net/wireless/rtl8189ES_linux_v4.3.18.2_17395.20160422/include/autoconf.h中宏定义
#define CONFIG_IOCTL_CFG80211
被打开

修改
drivers/net/wireless/Makefile
obj-$(CONFIG_RTL8189ES)  += rtl8189ES_linux_v4.3.18.2_17395.20160422/

drivers/net/wireless/Kconfig
source "drivers/net/wireless/rtl8189ES_linux_v4.3.18.2_17395.20160422/Kconfig"

7、配置对应的内核选项:
在内核目录运行make menuconfig(先确认对应的ARCH是否是arm)
确认如下配置:
        Networking support->Wireless->cfg80211 - wireless configuration API  配置为<M>
        Device Drivers->Network device support->Wireless LAN->Realtek 8189E SDIO WiFi  配置为<M>

8、编译,上机测试(大家用的方法可能都不太一样,如里这里有疑问请对照自己的方法)
make uImage && make modules
将内核和模块放到你的目标板上测试吧。

9、写在最后:
        移植SDIO WIFI有几个基本知识,知道后会事半功倍.首先你的SDIO总线要配置正确,如果配置好了在dmesg中能看到类似下面的信息:
                mmc2:new high speed SDIO card at address 0001
        再就是很多SDIO WIFI是需要fireware的,一般放在/lib/firemware;请留你的dmesg信息。我们用的rtl8189不需要另外的firmware固件。
        明白了一个SDIO WIFI的移植方法后,可以举一反三。这样其它的SDIO WIFI也不在话下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一个开源硬件项目zcore-am335x mini

网友A:
有移植好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A:
在beaglebone上能够使用这个wifi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移植好的工程文件吗?

这里不能上传url,我看一下提取出来

楼主:
应朋友要求上传了arch/arm/mach-omap2/board-am335xevm.c的源文件,里面有些注释或屏蔽的代码请忽略。

网友B:
这个嵌入式的开发教程。

网友B:
这个驱动程序可以在其他芯片移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驱动程序可以在其他芯片移植吗?

当然可以啊。

网友C:
linux的开发的吗

网友C:
linux不会移植这个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ux不会移植这个驱动程序

是linux,其实android也差不多。

网友D:
AM335X移植SDIO WIFI学习。

网友D:
这个在linux集成的wifi驱动了吗?

网友E:
beagle bone 开发板也可以吗

网友E:
这个借口没有做过,不需要修改内部的驱动吗?

网友F:
这个开发平台是自己编译的吗

网友F:
以前都是使用360wifi,自动识别。

网友G:
这个可以借鉴使用,应该自带wifi吧

网友G:
linux的usb驱动不好设计,只会简单的字符串驱动。

网友H:
3.14内核效率怎么样

网友H:
是否还需要编译内核重新下载

网友I:
你好,我想编个小程序,把这个小程序写到335x时钟中断里面去,这个程序非常小,肯定能在有限时间内运行结束。但不知道该写到哪个函数里面。对硬件不太懂,请指教。

网友J:
这个代码可以直接使用吗

网友J:
360wifi不是直接有现成的驱动吗

网友K:
AM335xSDK是什么用?

网友K:
TI SDK版本怎么安装?

网友L(2017-05-15):
MAKE 下,下次用 好找 些。 我之前玩的是USB WIFI :

网友M:
WIFI模块的移植都麻烦吗

网友M:
最够用过SPI控制WIFI模块

网友N:
嵌入式移植wifi很复杂吗?

网友N:
想做一个物联网的设计,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O(2017-07-02):
跟着学习一下这个芯片。

网友O:
AM335X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P:
需要重新编译内核吗?

网友P:
怎么在linux搭建相关的环境?

网友E:
SDIO WIFI是哪个模块?

网友E:
能不能用在bb-black板子上?

网友Q:
这个是什么开发板?

网友Q:
没有学习过linux能不能编译成功?

网友J(2017-08-02):
这个嵌入式开发需要在虚拟机上运行吗

网友J:
怎么才能配置虚拟机直接编译代码?

网友G:
跟着学习一下嵌入式的资料。

网友Q:
厉害了,嵌入式开发是不是需要涉及驱动设计

网友Q:
SDIO WIFI能够兼容所有的版本吗?

楼主(2017-09-03):
统一回复,如果使用 SDIO总线的wifi,一般都需要重新编译内核的。
没有linux经验的,还是先学一下基本知识再动手比较好。
ti sdk直接baidu搜

网友R:
这个需要开发环境吗

网友R:
使用startware能不能开发?

网友E:
Beaglebone Black能够正常移植吗

网友F:
beaglebone性能怎么样

网友F:
TI SDK 06.00.00这个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 SDK 06.00.00这个是软件?

TI SDK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beaglebone性能怎么样

看怎么比,建议买一个试试

网友S(2018-07-22):
楼主,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网友(2019-01-08):
这个非常给力呢。

网友T:
做A8处理器的吗

网友U:
搭建的环境呢?

网友V:
ubuntu core 12.04 for arm玩不了。

网友W:
AM3352 看着非常给力。

网友X:
RTL8189e WIFI模块好像可以接受电视吧

网友Y:
是USB端口的吗?

网友Z:
DSP上也能跑系统吗?

网友V:
有WINDOWS的系统吗?

网友:
DIO WIFI有驱动吗?

网友AA:
这个高端了,以后可以连WiFi了。

网友T:
源代码怎么下载的?

网友U:
喜欢裸机跑这些了。

网友Z:
ubuntu这个不好学习,太难了。

网友AB:
以后可以学习一下ARM的芯片。

网友Y:
楼主有整个的移植教程吗?

网友X:
能够接受其他的接口吗?

网友W:
TI SDK 06.00.00是什么?

网友W(2019-03-03):
SDIO接口WiFi驱动浅析

网友V:
SDIO-Wifi模块吗?

网友AA:
SDIO接口WiFi模块WG223

网友U:
支持 SDIO接口的设备还可以

网友T:
AM335X是嵌入式的开发吗?

网友:
3.2版本内核是linux吗?

网友O:
谢谢楼主的分享资料了

网友AC:
移植教程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呢?

网友AD:
简易教程

网友AE:
非常的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