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求教

楼主(2017-03-18):
1、控制器输出继电器使能信号给继电器,继电器吸合,电器工作
2、控制器直接控制响应的电器
这两种电路图有什么区别。工作中用外用表去量这两个输出给电器的线是否接地,测量出来的结果我很疑惑,按理电源过来的线不应该接地的,可是数字电表蜂鸣档就是响。谁能解释下,这是和数电模电有关系吗

网友A:
要根据具体应用来看,继电器更适合控制高电压的电器。
关于接地问题也要看具体的电路

网友B:
控制器一般不能直接驱动电器,主要原因是动能不足!

网友C:
可是数字电表蜂鸣档就是响。
看到这句,我提醒你 蜂鸣档 阻值小于120R 都是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