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复位芯片

楼主(2017-03-18):
(无正文)

网友A:
改成原来的电路呢

楼主:
还是不行。现在的复位信号正确,振荡电路也正确

楼主:
如果6713复位脚接入的复位信号不正常,会损坏芯片不??

网友B:
不会的,应该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C:
提示如下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虽然凑合着还能用,但总让人感觉不稳定,我也不清楚问题在哪

网友D:
复位脚接入的复位信号不正常,会损坏芯片不?? 通常只会工作不正常, 只要电压在工作电压范围, 就不大可能会损坏芯片.

网友E:
告诉你,电压必须在工作电压内进行,切记!

网友D:
加了什么复位芯片啊?
电源监控复位芯片?

网友F:
那肯定是这个复位芯片的不合适的吧,不行的话不用这个的呗。

网友G:
采用简单的阻容开关等设计的上电复位电路的吧。

网友A:
也过来探讨下的啊,针对复位情况的影响的,还是先从硬件方面着手的吧。

网友B:
这个情况的的确有些匪夷所思啊,加一个复位芯片的不影响系统的运行的啊。

网友H:
那块检查下这个复位的是否正常启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现在的复位信号正确,振荡电路也正确

这个就检查下程序代码上的设置的,,这个看来问题处在软件设计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