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射问题

楼主(2017-03-18):
ma805-24af单片机的CEX0和CEX1原先是P1.2和P1.3映射后是P4.0和P4.1
怎么让它映射到P4.2和P4.3

楼主:
找不到啊

网友A:
125页的寄存器AUXR1

网友B:
将AUXR1.6 位设置为1即可,但是同时也会将其他相关的端口映射

网友C:
嗯,Bit 6: P4PCA, PCA功能映像到P4/P5
0: 禁止PCAI功能映像到 P4/P5。
1: 设置PCA功能映像到 P4/P5,作如下定义:
P1.1上的‘ECI’功能映像到P4.2
P1.2上的‘CEX0’功能映像到P4.0
P1.3上的‘CEX1’功能映像到P4.1
P1.4上的‘CEX2’功能映像到P5.0
P1.5上的‘CEX3’功能映像到P5.1
P1.6上的‘CEX4’功能映像到P5.2
P1.7上的‘CEX5’功能映像到P5.3

网友D:
单片机MA805-24的端口映射为硬件固化,无法任意设置端口映射。

楼主:
主要是想和STC的PCA端口通用!

网友E:
映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映射到I/O口具有被映射口的功能,而被映射口可以做其他不同的功能?

网友F: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