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脑发送一个数据

楼主(2017-03-18):
(无正文)

网友A:
小错误,500大于256了,不能实现。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串口不工作???
不工作怎么能收发???
至于收或发,完全看你程序控制。
这个程序估计不是你写的?要么就是对串口不太了解。
严重错误,程序中有中断接收,同时也有查询等待接收???很混乱的程序。
一般来说,接收时用中断。

楼主:
现象:从电脑发送一个数据,单片机就不停的发送数据到电脑上...

本来想从电脑接收一个字节,然后再由单片机发送到电脑的

500大于255有什么关系?延时是没问题的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延时X 毫秒函数
*/
void delay_nms(uint x)
{
uchar i;
uint j;
for(j=0;j<x;j++)
{
  for(i=200;i>0;i--);
}
}

void send_byte_to_pc(uchar dat)
{
//ES=0;
SBUF=dat;
while(!TI);
TI=0;
//ES=1;

}
void init_uart(void)
{
// EA=1;
TMOD=0X20;
TH1=252;TL1=252;//9600//波特率和晶振有关
TR1=1;
ET1=0;
SCON=0X50;
//ES=1;
}
/*******************************************************************/
uchar rece_data_chuli(void)//接收数据处理
{
uchar i=0;
while(!RI);
RI=0;
i=SBUF;
TI=0;
SBUF=i;
while(!TI);
TI=0;
delay_nms(1);
return 0;
}
//;;;;;;;;;;;;;;;;;;;;;;;;;;;;;;;;;;;;;;;;;;;;;;;;;;;;;;;;;;;;;;;;;;;;;;;;;;;;;;;;
void main(void)
{
init_uart();         //UART 初始化
delay_nms(500);
while(1)
{

  rece_data_chuli();
  delay_nus(2);
}
}
/*******************************************************************/
void  int_uar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sbuf_value;
ES=0;
if(RI)
  {
  RI=0;
    sbuf_value=SBUF;
  rece_data_buff[in_data_cnt]=sbuf_value;//保存一字节数据
    in_data_cnt++;//接收数据个数计数
  if(in_data_cnt==1)//共接收一个数据
   {
    in_data_cnt=0;
    flag_receive=1;
   }

  }
ES=1;
}

网友B:
根据你的程序,就是不停的发送
unsigned char  型的变量是0~255,你给这个变量赋值500?能实现吗?
再说,延时根本没必要,你是想?从电脑收一个字节数据,然后再把这个数据发到电脑吗?
可以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buf_value;
bit          flag_receive;

void send_byte_to_pc(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init_uart(void)
{
           EA=1;
           TMOD=0X20;
           TH1=252;TL1=252;//9600//波特率和晶振有关
       TR1=1;
           SCON=0X50;
           ES=1;
}

void main(void)
{
           init_uart();         //UART 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receive ==1)
                    {
                                send_byte_to_pc(sbuf_value);
                                flag_receive=0;
                    }
          }
}

void  int_uar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sbuf_value=SBUF;
                   flag_receive=1;
                   RI=0;
          }
}

网友C:
在你的中断里,判断if(RI)改为        if(!RI)。。

网友D:
只有在RI=1,才发生中断

楼主:
很奇怪,你这个程序下载后,只要从电脑发送一个数据到51单片机,51单片机就不停的发送数据到电脑上...

网友E:
感觉波特率不对,51好久没用了。

网友D:
串口波特率和晶振有关...

网友F:
他查询发送都没关中断

网友G:
他不是void delay_nms(uint x)么?
unsigned int应该是允许500的。

楼主:
会不会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H:
再发下接收程序,去掉一行while(!RI)Key_ScanStop();
uchar Uart_RcvData(void)
{
        uchar Rcv=0;
        Rcv = SBUF;
        RI = 0;
        return Rcv;
}

网友I:
仔细看代码,肯定代码不仔细

网友J:
这个就是用电脑发数据的触发下单片机的数据发送功能的吧。

网友A:
有时是单片机实际就没发送数据的,是数据线跟电脑的接口处的问题的吧。。

网友K:
我是遇到过这问题的,拔掉USB数据线的,重现链接下的吧。

网友L:
是在中断里面发送的数据吗?

网友L:
产生中断之后,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M:
这个要分情况的呢,,有事是电脑跟信号转接板的问题的,,这个我见过的

网友M:
就是我的设备没有发送数据到电脑的,,我的电脑还能移一直到数据的,,很怪异的

网友M:
另一情况就是设备自身被触发会发给电脑数据的,这个额在上边的程序中是可以检查的到的

网友N:
其他地方没有问题的话,重点监测下这个标志的flag_receive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程序,就是不停的发送
unsigned char  型的变量是0~255,你给这个变量赋值500?能实现吗?
再说, ...

这个程序实现部分的我看了,,没看出啥问题的

网友O:
看下是不是电脑跟信号转接部分出的问题的

网友P:
应该是触发了数据发送的功能。

网友P:
看一下楼主的代码才能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Q:
看看楼主的单片机程序。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小错误,500大于256了,不能实现。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串口不工作???

哪里来的500大于256?可能条件触发了。

网友R:
去掉while(!RI)Key_ScanSto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