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3-18):
Error:Illegal opcode (XXXX) at pc= 0x0000000c  Illgal opcode at pc =0x0000000c和
   Error:SIMmay not be in stable,Advisable to correct the error before running这样类似的警告

网友A:
怎么来的啊

楼主:
在CCS上调试一个语音算法的代码(.c,.h),用的6446 simulator模式,编译链接完毕以后,将声场的.out文件load以后在运行,就会提示

网友B:
只测试打开语音的代码呢

楼主:
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程序或是设置或是cmd文件

楼主:
int main( )
{
short int * speech_samples; /* Array of speechsamples */
INT32 file_length;/* Number of samples in speech file */
INT32 num_read; /*number of elements read from file */
charpSpeechFilename[100];
   char *argv[]={"dg105.wav"};
FILE *speech_file;
   intPartitionNumber;
FLOAT PredictedMos;
strcpy(pSpeechFilename,argv[0]);
/* open speech file*/
if((speech_file =fopen(pSpeechFilename, "rb")) == NULL )
{
printf("Cannot open file %s\n", pSpeechFilename ) ;
exit(-1) ;
}
/* Read speechsamples from file */
fseek(speech_file,0 , SEEK_END) ;
file_length =(ftell(speech_file))/(sizeof(short int)) ;
fseek(speech_file,0 , SEEK_SET) ;
speech_samples =(short int *)calloc(file_length, sizeof(short int)) ;
num_read =fread(speech_samples, sizeof(short int), file_length, speech_file);
printf("num_read=%d",num_read);
   return 0;
}

网友D:
芯片是哪个型号啊,CCS是哪个版本?

网友E:
这个错误是哪个编译器的?

网友E:
CCS的编译器没有这个相关的代码吧。

网友F:
指针地址的错误?

网友G:
应该不是你源代码的问题,可能是哪里设置有误,GEL文件或者CMD文件。。。

网友H:
先用开发板随机带的例子编译、下载和运行,检验一下仿真环境是否已经正确搭好。

网友I:
这是哪里提示的问题?

网友I:
找不到这个地址了,存储地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