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I/O输出串行时钟和串行数据给8x40的双色LED显示

楼主(2017-03-18):
如何实现普通的I/O输出串行时钟和串行数据给8x40的双色LED显示用

网友A:
GPIO软件模拟I2C时序,按照波形设置SCLK和SDA高低电平即可。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LED驱动芯片,驱动芯片串行传输,单片机只用控制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