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报告描述符里Report count只有一个字节

楼主(2017-03-18):
请问CY7C68013A里HID报告描述符里Report count只有一个字节,其最大值为255,如果需要HID 报告一次传输512个字节,该如何做,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有Report Size和Report Count。

楼主:
详细说说

网友B:
Report Size定义数据位,如8-bits,Report Count定义几个数据,如定义3, 就是3个8-bits 数据大小。
建议看看HID规范!

楼主:
我Report Size 定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