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校验问题

楼主(2017-03-19):
做单片机程序升级功能,串口接收数据,然后更新单片机内容,怎么保证数据的正确性。

例如,内存中有一段数据,例如 0x12,0x34,0x56,0x78  做校验和的话如果数据顺序变了,变成0x34,0x12,0x56,0x78,校验和是不变的,照样会不能正常判断原始数据是否是对的。

有什么办法判断一段数据的唯一完整性。CRC?还是什么?

网友A:
CRC能查出数据顺序变了的问题,其他的还有MD5, SHA-1什么的,但只要数据序列的各种可能性大于校验和的各种可能性,就不可能保证唯一性,足够强就行了吧。

网友B:
仅做传输校验,和校验有点弱,但CRC 足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