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 怎么样才能删除所有注释

楼主(2017-03-19):
KEIL 怎么样才能删除所有注释
需要删掉//开头的注释和/****  ***/这种注释,是删掉不是取消注释 不是comment Selection求助!

网友A:
用查找试试

网友B:
写个脚本跑脚本实现吧

网友C:
用C file操作源文件,通过规则来删除字符

网友D:
没有这种功能;

只能用其它方法,如查找替换

网友E:
快速方法---闪删--好像没有,好像只能一个一个删

网友F:
是不是有什么代码注释删除工具

网友G:
等会写一个给你,记下要多长时间。

网友H:
可以用其它工具处理呀

网友:
这个只能一条一条的删除

网友:
看看使用脚本执行,使用正则规则。

网友G:
好了,见附件,带源码,如不符合要求,自行修改。
软件使用 VS-2010 编译

PS,程序直接在原文件删除,请注意备份,后果自负。

网友G:
sorry, 12楼软件有个BUG,
对类似字符串会误操作:

  1. “Hello " World /* 12345 */ // 23223”

网友I:
一个一个地删除吧!好像这个没有揵径!希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J:
哈哈哈,字符串里面的斜杠,说这个简单的都没考虑过,还有注释里面的混合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