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P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7-03-19):
在电机控制中,想把采样数据发到电脑上看。
采样数据为浮点数。
但SCI的寄存器只有8位,我把浮点数转换成ASCII码发送,时间太长影响了电机控制性能。
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更快的办法。

网友A:
若要更快,就别让电脑处理了,既然用了DSP,就让DSP来处理它

网友B:
UNION FLOATTOBYTE{
CHAR BDATA[4];
FLOAT FDATA;
} DATA;
DATA.FDATA=浮点数;
DATA.BYTE[0]=1 OF 4;
DATA.BYTE[1]=2 OF 4;
DATA.BYTE[2]=3 OF 4;
DATA.BYTE[3]=4 OF 4;
下位机 用来发送;
计算机在反相组装

网友C:
好办法,DSP里的char是16位的吧?

网友D:
UNION FLOATTOBYTE{
STRUCT {
  Uint16      BYTE3:8;     // 31:24
   Uint16      BYTE2:8;     // 23:16
   Uint16      BYTE1:8;     // 15:8
   Uint16      BYTE0:8;     // 7:0
}BDATA;
FLOAT FDATA;//FLOAT 是32位的前提下
} DATA;

网友E:
对于浮点型数据,比如说电流采样结果,一般都上传的是IQ格式的数据,一个IQ格式的数据为32位,共四个字节,那就拆分为四个字节按照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传输,这样在上位机再将IQ格式的数据合成并转换为实际电流值即可,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来讲RS485传输数据本身速度不会很快,如果作为一般控制和数据显示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使用usb传输数据比较快一些。

网友:
浮如果需要保存所有数据,可以设置内部的SD卡保存。

网友F:
这个分开执行的啦。。电机控制的怎么影响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对于浮点型数据,比如说电流采样结果,一般都上传的是IQ格式的数据,一个IQ格式的数据为32位,共四个字节, ...

这个涉及到浮点数的处理就不是很好办了

网友H:
先把FIFO用上,与PC通讯接口可以用正品FT232之类的VCP器件,波特率高些,一般跑250000以上没大问题,921600也基本正常,因为只是看数据,不涉及关键操作;
浮点数用Q格式,或者自定义格式;数据量太大,但不要求实时同步显示的,可以缓冲到外部存储器中,跑完一段集中上传,一些伺服驱动的电机模型自动辨识过程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I:
这个一涉及到浮点数的我就蒙圈的。

网友J:
这一块的还是蛮重要的,,浮点运算的虽是难点,也还必须掌握的。

网友K:
可否改变一下解决整个系统问题的方式?从电机控制算法入手,而不是数据通信。至少也需要双管齐下呀。

网友L:
串口数据的发送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

网友L:
最好直接转换为数组,不要程序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