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池接入设备冒火花

楼主(2017-03-19):
现在手头有一组11.1V的锂电池,每次接入设备的时候,都会打火花,设计一个怎么样的电路能解决掉打火的问题啊!

哪位大神对这块比较了解

网友A:
是连接的地方冒吗?电池正负极加个反偏快恢复二极管试试

网友B:
是手动将电池接入你的设备么?
如果火花之后你的设备并未过流,那么这个火花不是问题。

网友C:
问题应该在在L1上

网友D:
附带电路越多越不安全
电池连接最好采取插接
尽量不要带负载插接

网友E:
最好还是接个大电容,质量好点的,之前有烧过,从上电顺序说,总开关是最后接的,带载时出现这种情况无可厚非

网友F:
加个NMOS做软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连接的地方冒吗?电池正负极加个反偏快恢复二极管试试

这个额措施的可以考虑下的哈

网友H:
这是电池的输出功率太大导致的?

网友I:
这个电路的还没看明白的,,直接用电池供电的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网友J:
这个是有短路现象发生的哈

网友K:
加个热敏电阻?

网友L:
有几个问题会有这种情况, 1.大电流负载启动,建议通过软开关启动负载.2.负载的电源两端并联了大容量的电容,可以减少电容式一下,第一次接通的时候大火会明显,段时间做第二次接通火化会没有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