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开发编译问题

楼主(2017-03-19):
想自己开发一个图形化界面软件,通过图形化操作,直接生成代码,然后编译下载到STM32里运行,请问有什么方式可以把STM32编译集成到我这个软件里呢?

网友A:
那是不是要先把图形界面后边的代码先写好呢

网友B:
写接口,然后做软件,软件里面的每个元件都要能翻译成底层识别的

网友C:
编译程序就行了!用GCC就行了,开源的,你完成了代码生成,下一步就是编辑与链接了!生成程序的大至就是,预处理、编译、汇编、链接、包括MDK与IAR都是一样的,都由几个工具组成的,一个文本编辑器,用来写程序

网友D:
装上keil,直接调用keil那几个编译连接的exe就好了,前提当然是有个工程

网友E:
顺手再搞个编译器吧。

网友F:
你是说的ucGUI?

网友F:
下载到STM32不是需要编译器编译之后才能执行吗

网友G:
这东西官方早就做了...你在上面再补就好了

网友H:
听说UGFX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H:
如果自己写,就最好分层写。这样移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