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仿真器,开发板,dsp芯片 之间有兼容性的问题吗

楼主(2017-03-19):
想问一下在做dsp开发的时候,ccs版本,仿真器的版本(ti的或者其他厂家的),开发板,dsp芯片型号 之间需要配套吗,他们之间存在兼容性的问题吗

网友A:
或许有,尽量用TI或符合TI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尽量安装 sdk install guide .pdf 手册来推荐的环境搭建,等熟悉后切换到更高版本测试

网友C:
Ccs4以上版本只支持32位dsp.ccs4以下支持16位dsp和部分32位dsp

网友D:
版本之间是有要求的,可以参考一下ti的wiki,当然,购买前询问一下供应商和FAE更合适一些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Main_Page

网友E:
ti的仿真器就几种,用xds200系列的,应该是都没问题的。至于ccs版本,新的ccs7肯定是没问题的。芯片的话,ccs肯定全系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