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144-STM32F722工程建立

楼主(2017-03-19):
上完电验证过板子正常后就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工程,开始编程实现自己的想法。ST提供了较为人性化的初始化设置软件——STM32CUBEMX,可以是用户在图形界面上进行时钟GPIO、其他外设的初始化设置。减低工作强度。这次以流水灯为例,写一个简单的小工程。

1首先打开STM32CUBEMX
2、选择单片机型号,这里选择的是开发板,找到对应项即可
3、设置GPIO,全部通过鼠标进行,点击鼠标左键可以选择每个引脚的功能,这里选择输出功能
4、设置时钟,在时钟树上进行选择,每个总线的时钟是多少都可以看到,如果出现红色,则说明其时钟频率超过所允许的最高时钟频率。需要进行分频设置
5、进行GPIO设置
6、给工程命名,病选择开发工具,我用的是MDK5,就选择MDK5,下面关于堆栈的选项可以先不管
7、生成工程代码
8、用MDK打开工程,进一步编写程序
可以看到代码区有提示文字,有开始和结束的表示,在这中间写代码后,如果需要重新设置初始化,可以再次用STM32CUBEMX进行设置,在这部分区域写的代码不会消失。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LD3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LD2_Pin,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LD3_Pin,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LD2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LD2_Pin, GPIO_PIN_RESET);

  }
  /* USER CODE END 3 */
烧录进芯片后,可以看到红色和蓝色的LED灯交替闪烁。

网友A:
STM32CUBEMX效率怎么样

网友A:
痛过STM32CUBEMX可以简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