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S5173将24V升压到36V,求助

楼主(2017-03-19):
如题,想将DC 24V升压为DC 36V,参考CS5173数据手册P19中图45焊接实物,结果总烧芯片,不知什么原因?还望大家赐教。图45中的两个22uH 的电感是耦合变压器,还是两个独立的电感,没搞清楚

网友A:
是否过载造成的损坏

楼主:
是空载状态,两个22uH的电感是不是变压器呢?

网友B:
你图搞错了
这个应用 是有升有降的 电路  是2个电感 不是变压器
规格书中去找升压这块电路应用

网友C:
这是手册上的图吧,你实际的电路图呢

网友D:
这个图是 2.7 V to 28 V Input, 5.0 V Outpu的电路图,可以上传你的实际电路图给大伙看一下,分析才会比较有依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下面上我自己的图,其实也是在网上找的。电感用的是CD54 5*5mm封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下面上我自己的图,其实也是在网上找的。电感用的是CD54 5*5mm封装 ...

恩 应该是薄膜电容

楼主: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上面的电路有没有问题呢?谢谢啦

网友C:
电感的饱和电流是多少?
4脚SS对地加一个104电容看看

楼主:
我的板子是把6和7脚直接相连的,即把PGND和AGND直接就近连在一起了,实验中也是烧这两个管脚,不知是不是这样设计“地”带来的问题呢?

网友B:
把你的实物拍个照片来看看

网友B:
你的设计图 惨不忍睹啊
设计输出 36V 多少电流?
负载接的什么?

网友B:
升降压参考布线

网友B:
C10 应该用陶瓷电容 22uf/50v 1210封装
功率电感根据实际电流需求选择体积
肖特基和电感和芯片的距离不合理 走线也不合理,
升压芯片如果输入输出比较大,切换电流较大,主要芯片散热 处理。

网友C:
看你的实物,及你的故障现象,应该是电感的电流不够

网友F:
用CN5120, 升压芯片

网友F:
用CN5120, 升压芯片. 输入电压范围4.5V到32V.

楼主:
实验中都是空载状态,AGND连在一起串上0欧姆电阻,再和PGND汇集在供电电源的地处,仍旧是烧PGND和AGND管脚。板子布线是有问题,还在学习中,先谢啦。

网友G:
楼主写的非常不错,辛苦了!

网友H:
电压超了。
C10两端的电压等于输入电压。SW脚关闭时,VSW=VIN+VOUT=60V,实际值还会高些,击穿爆掉了。

楼主:
看数据手册上的Fig.2框图,Vsw和PGND之间只有63m欧的电阻,是不是电流过大烧掉PGND和AGND管脚了呢?  实际上就是总烧这2个管脚。就像楼上说的电压超了导致的呢? 要是这样的话,该怎么办呢? 电路原理图是在网上找的

楼主:
数据手册上的管脚说明,好像能达到40输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上的管脚说明,好像能达到40输出

这个脚电压极限是40V。
你的应用超了很多了。死得一点都不冤。

楼主:
谢谢大侠。有道理。麻烦问一下有没有24V升36V的芯片或方案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