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vceo等于veco吗?

楼主(2017-03-19):
9015的ce可以耐多少正电压?
基极不导通时

楼主:
9015的veco是45v,那么vceo是不是要小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9015的veco是45v,那么vceo是不是要小些?

大致上就是该管发射结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上就是该管发射结耐压。

发射结耐压即是多少?等于一个二极管所能承受的反压吗?
有一个应用,9015基极不导通时,Vce有5∽8V电压,不知有否问题?

网友B:
我也在找,有CE反接耐压的定义,参数表就找不到。网友yuanzhoulu上传有个资料提到。在本版,还有实验电路:
请教各位专家:NPN型的三极管的Vec之间的耐压一般是多少?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23990

网友B:
   对半导体内部结构我不懂,只能就文字理解,CE倒置耐压由于参杂浓度而不同,所以是M大所说的“不等”。还有,两个结如果一个先击穿,另一个耐压再高也白搭,所以“大致上就是该管发射结耐压”。

网友C:
不等于,要研究这个需要知道三极管内部的构造

另外,简单的说耐压与结的“厚度”相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射结耐压即是多少?等于一个二极管所能承受的反压吗?
有一个应用,9015基极不导通时,Vce有5∽8V电压, ...

从你的这句问话中,我感觉你还没有弄清楚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

先把你所理解的这四个参数(包括一个电流参数)叙述一下。否则我即使回复再多,很可能你也是错误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这句问话中,我感觉你还没有弄清楚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

先把你所理解的这四个参数(包括一个电流 ...

请教一下,版主,为何Vceo小于集电结耐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版主,为何Vceo小于集电结耐压?

前者基极开路,后者发射极开路。
互换开路时,在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施加电压,基区中有电流,该电流会被放大。
如果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接一支电阻,电压施加在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那么此时耐压大于BVceo而小于BVcbo。电阻越小,耐压越高,电阻为零则耐压等于BVcbo。电阻越大,耐压越低,电阻无穷大则耐压等于BVceo。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版主,为何Vceo小于集电结耐压?

参看例如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 第5版》113页开始:

网友E:
辽阔的考拉的斯里兰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这句问话中,我感觉你还没有弄清楚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

先把你所理解的这四个参数(包括一个电流 ...

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参看例如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 第5版》113页开始:

了解,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