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 7中avr studio 4如何使用

楼主(2017-03-19):
各位是如何解决win7 与avr studio 4的兼容问题的?之前在论坛中下载了一个msys-1.0.dll的文件 ,替换了ultis的bin中文件了,可是依然会出现错误??

网友A:
win7就只能用AS6或者AS7,AS4还是在winxp上用吧

网友B:
升级版本就没事了。看看官方的版本,有适用的操作系统的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版本就没事了。看看官方的版本,有适用的操作系统的说明的。

去了官网,没找到,,可能是我英语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就只能用AS6或者AS7,AS4还是在winxp上用吧

有没有什么方法?as6与as7那个比较好用些,,毕业设计,第一次接触avr单片机

网友A:
当然AS7功能强,但是AS7不支持winxp

网友C:
win7 完全支持avr studio 4.18要了多年。直接安装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 完全支持avr studio 4.18要了多年。直接安装没问题。

可是我用avr studio 4+win avr 在创建工程的时候总是无法编译成功,每次都是有一个错误,No such file or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AS7功能强,但是AS7不支持winxp

我的电脑是win 7 64位的,,这个软件找了几个都没安装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是win 7 64位的,,这个软件找了几个都没安装上

那只能用AS6或AS7,注意先下载离线版,在线版安装很容易因为网络问题失败。

此外注意AS6/AS7不支持旧的仿真器了。

网友D:
win7   32 位的   安装    avr   studio 4.16  4.17   都没有问题

网友C:
如果你的电脑好装的是win10,我看还是AS6/AS7比较好AS6/AS7自带AVRGCC,兼容avricc,新出的芯片都支持。
studio 4.17(最高4.19)都没有这些年新出的芯片。AS6/AS7对JTAGICE mkII是支持的,但需要刷固件,(我用的是mcuzone JTAGICE mkII找供应商提供刷固件的软件)。通过刷固件可以在 studio 4.18与AS6/AS7间转换,我用的是 studio 4.18,下载avr-toolchain-installer-3.4.1.11就有了自带的AVRGCC。 studio 4.18与AS6/AS7可以同时装在一台电脑上。仿真器只好刷固件切换。

网友C:
winavr 是avr-toolchain-installer-3.4.1.11没出来时用的而且是第三方软件之后就没下文了,而在 studio 4.18通过avr-toolchain-installer-3.4.1.11用上了GCC,安装avr-toolchain-installer-3.4.1.11仿真可以象MDK一样,之后AS6/AS7都自带GCC并生了级。

楼主:
解决方法:借助于虚拟机,虚拟机(xp系统)中使用,没有出现任何故障

网友E:
系统不兼容可以使用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