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与**肋

楼主(2017-03-19):
对于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来说。

鸡肋可以有 。

但却无法于国产的达林顿三极管相提并论。

如图所示:

谢谢大家!

楼主:
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本大师使用TIP142和7进行电子滤波。

开始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但后来经常其中的二极管烧短路。

即使本大师经常再并联一个1N400X也无济于事。

这还真让本大师莫名其妙过一阵子。

但自从烧二极管之后就不敢再用了。

奇怪的就是之后本大师就用三极管串联组成达林顿结构。

虽然也并联1N400x二极管。

但却从来没有烧过。

然俄可但是。

当本大师今天乘坐海峡的轮渡的时候。

在渡轮上。

本大师想到这个问题之后。

就一下子恍然大悟了。

原来电子技术的复杂困难的课题。

只能在海上的轮渡上解决。

记得100年前的有为青年阿里巴巴也是这样发明负反馈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当看到本大师手上还有几个国产的TIP142&7的时候。

本大师不禁感慨万千的深刻感觉到。

如同**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科学原理。

Well。

TIP142和7肯定是无法被再使用了。

扔了吧。

挺可惜。

毕竟都是用本大师的银子换来的。

留着吧。

还真没有任何用处。

这是一个概念错误的设计。

是到目前为止。

只有本大师才能解释的。

谢谢大家!

楼主:
通常TIP142和7。

在用作电子滤波的时候。

存在E的电压比BC都高的情况。

特别是在下电的时候。

如果下电的时候。

E 的电压比C高2V。

那么二极管肯定受不了。

因为2V对于二极管来说就是近10A的电流。

虽然TIP142内的二极管肯定不如1N400X的过载电流大。

但这不是其烧毁的原因。

原因就是R1和R2这2个电阻。

事实上。

本大师自己组装的大林顿三极管是不使用这2个电阻的。

那么从来没有出现问题。

而对于142和7来说。

当E的电压高于C的为2V的时候。

其二极管就足够烧毁。

而即使并联一个1N400x也无济于事。

因为内部的二极管更快烧毁。

这就是严重的概念错误导致的错误的大林顿三极管的设计。

通常来说。

三极管的BE并联电阻可以提高线性度。

但是如果不考虑上下电等情况。

那么问题就会出现。

如果没有这2个电阻。

那么即使142147的二极管也不会烧.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虽然本大师也过去经常用TIP142和7作稳压电源.

但却没有出现过问题.

原因就是稳压后的电压比输入的滤波电容电压小不少.

通常会小5V以上.

而电子滤波就不会小这么多了.

如果电子滤波的输出电压也比输入的小5V.

那么烧二极管的情况就会难以遇到.

但是TIP142的BE并联2个电阻的做法.

肯定就是概念错误.

是错误的设计.

对于错误的概念的设计错误.

本大师通常都会其错误的工作原理.

以令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

醒悟.

再次感谢大家!

当然中国的学术界的了刘敏们.

肯定不服.

不服也没有办法.

因为只有本大师的解释的唯一正确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本大师使用TIP142和7进行电子滤波。

马甲发帖,自己吹捧。该现原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甲发帖,自己吹捧。该现原形了!

年轻人.

看到本大师的教导就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

任何不服不忿都是不可取的.

谢谢大家!

虽然7805内部没有并联二极管在输出大林顿三极管上.

但其datasheet却建议外部并联二极管.

那么虽然本大师使用7805不多.

但也确实没有出现问题.

至于其他人在7805发明使用之后的50年里.

是否出现过问题.

那么只有7805的使用者最有发言权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Well,Well,Well.

7805之所以不敢内部并联二极管.

而建议外部并联.

其实正好证明了本大师的结论.

那就是外部二极管通常的1N400x是没有问题的.

事实上.

本大师的电源就没有出现问题.

然而即使7805在外面并联二极管.

也依然会出现其他问题.

虽然不会烧1N400x.

因为其过载电流瞬间高大30A.

通常这不会出现故障.

而IC内部集成的二极管就没有这么大的过载能力了.

如果在7805工作期间.

例如给喇叭供电.

如果大功率设备启动.

那么7805就会因为并联二极管而导致噪音出现.

例如电钻一响喇叭也就跟着噼里啪啦地响.

相信任何有电源和音频放大的工作者都有此体会.

谢谢大家!

楼主:
事实上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就是.

降低输出电压.

如果输出电压比整流滤波电压低5V以上.

那么无论如何都难以出现烧毁的故障也难以令喇叭噼里啪啦地响.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然而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低的越多.

那么并联的二极管就越不能导通而发挥所谓的保护作用.

对于LDO来说.

恐怕不并联二极管就不可以.

但如果不是喇叭能发出声音.

人们很难发现并联二极管的问题.

至少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能发现大林顿三极管的概念错误.

只有本大师发现了.

并给出了正确解释.

再次声明.

本大师的教导都是100%正确的.

不要因为你们自己被国产教科书所毒害就理所当然地怀疑本大师的正确结论.

一定要好好思考.

你就能明白大林顿三极管并联电阻的概念错误.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年轻人.

看到本大师的教导就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

都来看。

楼主:
对于7805来说.

本大师的建议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这样就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确切地说是在Q16的发射极串联一个1N4148类的二极管.

虽然这增大了所谓"压差"但可以不用外部并联二极管.

而且也不会出现因为输出电压比输入的高而导致的故障和其他问题.

谢谢大家!

楼主: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

TIP142和7的内部二极管的过载能力有限.

这直接导致了142和7成为**肋.

事实上其datasheet并没有给出二极管的参数.

虽然本大师也使用过MOSFET.

但MOS并么有出现142和7的问题.

其内部二极管的过载能力不亚于1N400x.

因此.

TIP142和147等大林顿三极管.

是十足的**肋.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然而对于7805来说最好还是这样:

而且对于LDO来说.

如果这样做就更完美了.

虽然增大了所谓的"压差".

但是解决了重要的可能的故障和问题.

这就是值得的.

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处理方法.

事实上.

本大师的电子滤波属于"跟踪电源".

这比稳压电源更加具有真实的重大意义.

特别是对于功率放大来说.

那么其实解决电源干扰和保护的这个问题.

本大师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了.

最终的结决方法只能是在输出串联二极管.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如果在输出端串联二极管.

那么即使TIP142和7等之类的**肋们.

也就可以使用了.

从把**肋变成了功率三极管.

谢谢大家!

楼主:
以上电路都是本大师的专利电路.

版权所有.

盗版必纠.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很久以前,当TIP142被发明制造时,大shi恐怕还没降生。
幸亏那轮渡,也许是恰好那个时辰那个经讳点,打通了那根筋脉,好歹有个解释终无郁闷之虑。
大shi怎么知道是二不是三,极管坏了?这个可得个技术。

楼主:
Well.

当今的稳压电源设计的IC.

增加了所谓EN使能端.

毫无疑问.

这又是阿里巴巴门的发明创造.

是值得称赞的.

这个EN使能端.

可以用输入电压控制.

如果输入电压低那么就关闭输出.

那么也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其实就是和输出串联二极管是一个性质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当TIP142被发明制造时,大shi恐怕还没降生。
幸亏那轮渡,也许是恰好那个时辰那个经讳点,打通了 ...

老刘阿!

二极管短路.

以万用表量就知道了.

CE短路就是二极管短路了.

因为BC,BE都是好的.

谢谢大家!

楼主:
如果TIP142和7的二极管烧断,

而不是烧短路.

那么这个三极管依然可以使用.

而且更加正确合理.

相当于TIP142和7里面没有二极管.

那么这就是正确的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您有沒有试验过,在有装入那两颗电阻的时候,会不会烧毀二极管。记得以前您曾说过那两颗电阻的作用,其 ...

通常本大师不会增加这2个电阻.

即使加入可能也不会有问题.

那么对于TIP142和7来说.

增加这2个电阻.

提高线性度是正确的.

对于烧二极管来说.

可能有积极作用.

但主要还是二极管的过载能力太小.

以至于其datasheet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二极管的参数.

而MOSFET肯定会专门开辟一个专栏来讨论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才3分钟就回复,太快,不象。

楼主:
那么对于功率放大电路来说.

经常有功放的输出功率三极管在CE反并联二极管.

而本大师很少这么做.

即不并联二极管.

并未发现问题.

而反倒是并联二极管后.

关机的时候喇叭有噪音.

而没有二极管就没有并联二极管的噪音.

这说明.

这个二极管虽然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但不好的副作用也同时存在.

最好的方法就是本大师的专利技术.

在输出串联二极管而不是并联.

谢谢大家!

网友B:
大shi啊,阑尾炎与渡轮有没有关联?
CE穿通,结仍好,不正常么?

结好不好怎么量(如主题图)?

说你是园圆的学生越发有人信丶。

网友D:
那要是早点能看到大师的帖子我也不至于走很多弯路,也只有我才知道你这个大湿的价值

网友A:
   22楼的回帖共115个汉字+25个字母或数字,不用思考和修改打成文,也要5分钟。就算象抢红包一样秒杀点开21楼的帖,读后略思索也要时间,操作发帖也要时间。而21楼发帖至22楼发帖间隔仅3分钟,如何证明不是自问自答?
   重新来一个时间间隔长,才象不是自问自答。

网友E:
提醒一下,TIP142原版是ST的。而且ST原版也有这俩电阻。

麻烦把刺眼的国产二字去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shi啊,阑尾炎与渡轮有没有关联?
CE穿通,结仍好,不正常么?

老刘啊!

CE为什么会短路呢?

假如内部二极管如同1N400x一样。

那么本大师的分力大林顿证明了不会烧毁。

当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的时候。

只会二极管导通。

从而BC,BE,CE都是正常而不会烧。

然而即使二极管烧毁了,只要是烧短路了。

那么BC,BE,CE都是正常。

如果二极管烧断。

那么在输出大于输入很多的情形下BE可能烧。

然而只要二极管短路。

那么BCE都必定正常而不存在烧的可能。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楼的回帖共115个汉字+25个字母或数字,不用思考和修改打成文,也要5分钟。就算象抢红包一样 ...

本大师有必要自问自答吗?

本大师在这里仅仅就是回答你们的疑问。

给你们答疑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醒一下,TIP142原版是ST的。而且ST原版也有这俩电阻。

麻烦把刺眼的国产二字去掉,谢谢。 ...

国产的假冒三极管。

品种繁多。

不一而足。

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

即使贴上摩托罗拉的商标。

也未必就是真摩托罗拉的。

谢谢大家!

楼主:
本大师教导你们说。

故障分析。

比正常的照设计手册的设计难的多。

你能像中国的设计院一样。

根据设计手册和软件进行“设计”。

却完全对于故障一无所知。

这就是正常的。

你们的教科书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们。

故障分析是多么的高不可攀!

认识不到这一点。

就不算一个好的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

你们的国产教科书的所谓故障类的说法。

充其量就是一个人们的经验。

远谈不上 故障分析。

故障分析比正向设计难的不只一个数量级。

你们拿想当然的教科书的“故障分析”不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而且不可能真正进行故障分析。

这就像人们所说的。

上山容易下山难一样。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故障分析。

与福尔摩斯破案没有区别。

那么经过本大师的这个教导。

所有的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

就都恍然大悟了。

谢谢大家!

楼主:
事实上。

电路故障分析。

可能比福尔摩斯破案还难。

因为福尔摩斯可能了解几何所有的犯罪手段。

而人们对于反馈放大电路。

则仅仅就是一知半解。

如你连正向的反馈设计都难以胜任。

那么反馈的故障诊断。

对于你来说就是天方夜谭。

于是乎国产教科书就可以在故障诊断方面。

滔滔不绝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CE烧毁的情况是存在的。

但是此时几乎都是BC,BE都烧短路了。

如果BE电压很高。

那么Ic电流很大超过三极管极限功率就烧毁。

此时CE可以短路。

晶体管的烧毁。

很多情况下是短路。

这应该是烧的不严重的情况。

如果烧断就是很大的能量了。

如果烧断的情况发生。

通常会伴随爆炸。

谢谢大家!

楼主:
如果CE烧短路。

那么是BE短路还是BC短路。

是不重要的。

因为只要其中一个短路。

另一个也必定被短路了。

也可能BE短路了,但BC断开。

但是外部无法测量。

无论如果只要CE短路。

那么BE,BC就都短路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至于TIP142和7的烧毁问题。

那么当二极管烧短路的时候。

就符合一切测量症状。

也就是说二极管烧毁的可能很大。

而且在稳压电路里。

并不存在或很难存在规律性的其他导致BC,BE烧短路的情况。

所以就只能认为烧二极管了。

谢谢大家!

楼主:
最早的时候。

本大师的电子滤波。

后面并没有缓冲电容。

而此时TIP142工作正常没有出现过问题。

而后来。

本大师认为输出增加大电熔可以更加降低波纹而且声音更柔和。

本大师更倾向于使用输出大电熔。

那么也就是这个时候。

开始出现烧TIP142和7的情况。

有一次 的单电源供电的电路。

其TIP142 都烧了很长时间了不知到。

好像其烧的时候会有轻微的“啪”的一响。

那次的输出滤波电容高达6800uF。

那么下电的时候。

输出电压会高于输入从而导致二极管过载烧毁。

并不可能存在BE电压过高而导致的输出电流过大导致的烧毁问题。

因为并不可能有很大的输出电流。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哈

是啊。

为了把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拯救出来。

同时也是警告国产教科书们。

不要胡说八道。

那么本大师也是尽力而为了。

谢谢大家!

楼主:
又是3分钟。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关于那2个电阻的问题。

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

可能感觉本大师错了。

然而你们不懂。

本大师的“跟踪电源”。

是你们不可能想象的。

事实上为了解决这个二极管的问题。

事实山不是为了保护 。

因为这个二极管肯定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但作为跟踪电源。

本大师需要其不能被其他大功率设备所干扰。

在本大师的电路中。

电阻才是最终起作用的。

也就是说这些电阻导致了本大师最终只能使用输出串联二极管的方法。

那么很自然。

本大师就把TIP142的问题归结为电阻。

因为在本大师的电路中。

这些电阻启了很大作用。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是3分钟。

再次感谢大家!

此地无银三百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这次乘船而恍然大悟了,有沒有把一年前的电解电容爆炸疑䅁,也理出个头绪。还是说也可能是与本案雷同 ...

上次9月元宵节爆炸的电容。

的工作原理就是本大师教导的那样。

与本案例完全不同。

无论如何。

TIP142之类的大林顿是不值得去使用的。

至少本大师不可能再使用他们了。

因为看到本大师居然还有几个。

所以就抒发了本贴所描述的情怀。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早的时候。

本大师的电子滤波。

大师,我认为你加大输出端的电容之后烧管子,是上电时候充电电流过大烧的,而不是关电时候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国产的假冒三极管。

品种繁多。

问题是ST的官方网站,难道会下载到假冒的数据手册么?

网友H:
讲得很深奥,很透彻

网友G:
大师把具体的电子滤波电路贴出来,大家才好讨论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大师,我认为你加大输出端的电容之后烧管子,是上电时候充电电流过大烧的,而不是关电时候烧的 ...

同感,碰到过

网友J:
做滤波的时候,这个二极管是反偏的,大师是怎么把他烧坏的呢?

网友K:
围观 大shi 的分解

网友L:
貌似很高深的样子

网友M:
大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师,我认为你加大输出端的电容之后烧管子,是上电时候充电电流过大烧的,而不是关电时候烧的 ...

Well。

与其说TIP142等大林顿是**肋。

还不如说其中的二极管是**肋。

谢谢大家!

那么确实。

二极管就是**肋。

在整流滤波中的整流二极管是**肋。

因为模拟信号就是模拟信号。

模拟信号微分连续。

就像高等数学中的“第一类间断点”一样,是应该避免的。

而二极管永远导致第一类间断点,从而微分不能连续。

通常人们想淡然地用二极管进行保护。

那么就不可能避免第一类间断点的存在。

在电路中二极管导致严重的震荡。

就在开关的瞬间。

凡是涉及到开关动作的电路都不可能微分连续从而产生震荡。

就像河流中的水。

本来在一马平川的道路上风雨无阻。

但是河中间出现一个巨型石头的时候。

就不免产生激荡了。

在电路中也是一样。

凡是涉及到开关动作的都必然产生激荡或震荡。

与河流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上电的时候二极管没有导通所以不参与上电过程从而也不会产生问题。

只有下电和电源干扰的时候二极管才会导通。

一旦导通。

就像本来匀速运动的河水遇到障碍物一样难免震荡。

事实上匀速运动的河水遇到障碍必然发生震荡。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Well。

与其说TIP142等大林顿是**肋。

大师晚饭喝酒了?

网友N:
继续围观打湿灌水...

网友A:
   马甲,可如赵本山所说蛇披上马甲就成王八那样一笑置之,但是在二姨肆无忌惮攻击中国人的马甲,就应该曝光,更何况我也躺枪。
   我受到无端攻击,再三服软说误会,其实不知道误会在何处,想不出何事得罪人。当看了“当本大师今天乘坐海峡的轮渡的时候”这一句后恍然大悟,曾经发了几个帖对OTB胡说八道表示不满引来的祸,所以就截图戳到马甲的七寸,引起激烈反应,于是重施自问自答的伎俩企图蒙混视线,急不及待就在时间上露出马脚,打100多个汉字,还有读帖和操作,如果不是事先准备好,3分钟做不到。在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就慌乱,41楼的帖,58-54计算成3分钟,45楼将元宵节说成9月。41楼的帖又一次露出尾巴,打汉字10个是100多个的时间的1/10,同一个马甲间隔时间都要4分钟,就自己证明22楼对21楼是自问自答。

网友A:
      M大的居心叵测”“真小人也的评判,入木三分,名符其实。请看事实:
1)马甲OTB讲点模电时,肆无忌惮攻击“国产教科书”和“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污名中国人,白纸黑字留下忘祖辱宗的证据。
2)骂十一国庆的人为“一群土匪”(看截图,这与OTB的污名不是一样吗?),居然说到二姨来“学习”和“协助”(土匪),谁信?······

网友J:
大师用TIP142驱动过感性负载(比如电磁阀)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师用TIP142驱动过感性负载(比如电磁阀)没?

本大师用TIP142和7驱动过喇叭。

正常情形下并没有烧过。

但不是因为二极管良好。

而是喇叭在下电的时候没有电容的那么能量大。

所以其二极管才没有烧。

但是功放的输出晶体管以没有并联二极管为好。

即使驱动电磁阀。

也不是用二极管。

而是RC吸收。

本大师从来不认为二极管在开关电路中有什么好的作用。

除了单向导通之外。

但单向导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就像所谓的开关电源一样。

看似提高了效率但是EMC问题严重。

这是必然的。

因为二极管就相当于匀速流动的河水中出现的障碍从而必定出现震荡和EMC问题。

频率越高EMC问题越严重。

即使所谓的同步整流也是一样的问题存在。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揭马甲,又来胡言乱语,看来要继续给药。
不评论,大家自己看看附件截图所说,是不是与马甲一样?

网友O:
这个贴套路太深了!
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