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博客**】如何使用温度传感器在汽车照明中实现线性...

楼主(2017-03-19):
温度是汽车发光二极管(LED)前照灯和尾灯应用中的一大问题。LED可承受高环境温度,同时在大电流下驱动以产生必要的亮度。这些高环境温度与大工作电流相结合,会使LED的结温升高,通常仅额定温度就高达150℃。结温较高的情况下,特别是结温与数据表规格不符时,可能会损坏LED并缩短LED寿命。那么,应如何做来降低LED的结温呢?

等式1表示每个LED消耗的电功率:

其中:Vf 是LED的正向电压,ILED是通过LED的电流。等式2是结温的通式:

其中:TJ 是结温,TA 是环境温度,θJAP是以摄氏度每瓦测量的LED结环热阻。
将电功率等式代入结温方程可得到等式3:

LED正向电压和热阻都是LED封装的特性。显然,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下,LED电流是唯一的控制参数,其可验证LED结温是否符合最大规格。
为了改变通过LED的电流,您需要将环境温度测量值反馈至LED的驱动电路。设计人员经常使用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来测量环境温度。而这些NTC热敏电阻会随环境温度的变化改变其电阻,因此设计人员需要测量NTC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然后将该测量值转换为温度。
然而,NTC热敏电阻的一大问题在于其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非线性地减小。此外,由于电阻非线性地减小,其电流消耗会使温度呈指数级升高。由于通过LED的电流与温度成线性比例,因此拥有非线性器件需要一些外部电路或微控制器来线性化NTC热敏电阻电压,并正确地调节通过LED的电流。
TI LMT87-Q1等模拟输出温度传感器集成电路(IC)能够产生跟踪环境温度的电压,使用该器件可以简化总体温度测量电路,便于您实现线性热折返曲线。温度传感器的输出可直接反馈到产生LED用电流的器件中,而无需加装外部电路或微控制器以使NTC热敏电阻输出线性化。这样一来,需要的组件更少,且无需使用微控制器即可实现热折返。
图1中对NTC热敏电阻和模拟温度传感器方法的使用进行了对比。图2所示为NTC热敏电阻电压相较于LMT87-Q1输出电压的非线性。

1NTC热敏电阻热折返与模拟温度传感器热折返解决方案

2LED驱动器在整个温度范围内的电压输入

图2所示为NTC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与LMT87的输出电压之间的差异。将NTC热敏电阻与10kΩ的电阻器串联在一起(NTC热敏电阻的B25/85值为3435K,R25为10kΩ),可计算出NTC热敏电阻的电压。
虽然不违反结温非常重要,但热折返会使LED的发光度发生改变。发光度实际上就是LED的亮度。LED具有称为热滚降的特性,该特性基本上是在高温下降低的光效率。因此,虽然允许LED的结温非常高,但不能严重违反其最大规格,否则可能会导致亮度低于预期或需要的亮度。
决定LED发光度的另一大主要因素是照明模块中使用的光学设备。因此,虽然热折返需要线性运行,您可能需要在不同位置钳制曲线。在设计系统的热折返功能时,必须将所有这些动态因素考虑在内。
欲了解有关线性热折返的更多信息和使用TI模拟温度传感器更改热折返曲线的简单方法,请参见TI汽车日间行车灯(DRL)具有线性热折返功能的LED驱动器参考设计TI设计(TIDA-01382)。